[无线] 拆修一个MikroTik RB760iGS路由器

楼主(2024-07-23):
最近又捡了一个MikroTik RB760iGS 故障路由器,先拆开看看

CPU 发热严重,外壳都烤变色了............

主板成色还不错,...........

发现背面 有2个 贴片电容,有焊过的痕迹.....

通电 启动时卡在SFP 指示灯,系统无法正常启动

检测了一下供电,都正常,目前怀疑是CPU故障

卖的新CPU还没到,先偿试一下加焊CPU,好消息
主板能启动了,但只有 2 跟 4网口 能识别........
1,3,5网口无法识别,看来只能拆掉重植CPU了

网友:
这个不便宜吧

网友:
这种坏CPU一般都是感应雷击引起的吧。

网友:
鼎鼎大名的软路由,routeos,就是这家的

网友:
想看看重新置锡焊接之后的情况,感觉只是脱焊的故障,应该能修复

网友A:
这路由器啥都要自己来配置,不配置直接用很容易遭攻击丢固件,4年前买了一个L4的用几天就不能用,重启滴滴叫再重启循环不断,刷机能恢复,闲置了好几年,前段时间看见了才想起来,翻出来从6.X固件更新了7.x固件,再找了个教程全面设置了一遍终于正常的用上了半年,到目前还很稳定!

网友:
这玩意买地话可不便宜...

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壳都烤糊了,这cpu得多大发热量

网友:
路由器看着不 错,是不是热坏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路由器啥都要自己来配置,不配置直接用很容易遭攻击丢固件,4年前买了一个L4的用几天就不能用,重启滴滴 ...

不要太好用,不过对生手不友好。
支持脚本,什么变态的需求基本都能解决

一直用破解版的飘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要太好用,不过对生手不友好。
支持脚本,什么变态的需求基本都能解决

现在用ROS的人真比10年前少太对了。

网友:
好高级的路由器

网友:
路由器换cpu,工程大了点

网友:
修复后给CPU价格散热器会好点。

网友:
这个软路由的代表。

网友:
这个牌子的路由记得贵的离谱

网友:
来学习一下看看故障

网友:
壳都烤糊了

网友:
这东西软件比硬件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