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摔碎的pico4 vr一体机,故障代码20000维修

楼主(2024-07-23):
手里已经有个quest2了,决定再买个国产的看看有什么差别,在逛闲鱼发现一个摔碎的pico4,价格还可以,于是拍下来研究研究,实在修不上,拆散了卖零件也不错
卖家的图片是这样的:

没有面罩,头戴和主体分离了,估计是家长嫌孩子学习不用功,或者是媳妇看老公玩物丧志,一气之下的杰作,一千多块钱,就这么残了。

我问卖家屏幕是好的不,他说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,他也不确定碎没碎,我决定赌屏幕是好的,看到这个画面,主板至少应该大概率是好的了,亏也亏不多少
回来检查外观,符合摔的机器,镜片面罩结合的盖板裂开了,下面的螺丝柱也断了,这些不重要,先把机器点亮再说,我试着插Type-C充电和按电源键,发现电流上不去

于是拆开头戴的后置电池仓,发现电池电压很低了,直接夹4.2v先充一下
电流很大,可能有问题
不一会,发现左边的电池发热了,果断剪下
电池型号是954046, 3.85v的,查了一下淘宝还有的卖。
然后再充电,发现电压可以升上去了
充满后开机测试,发现可以进一步启动了,但还是进不去系统,卡在了一个界面,提示信息为 故障代码20000
只好继续拆解,把主体都拆出来
拿掉剩个空壳子后,发现左边连接上下摄像头到主板的排线,有问题
显微镜下看明显是裂开了,于是闲鱼搜索排线,不好找,于是拆出来拍照识别,找到了一家,要价60,没的选,只好买下,裂的层数太多,不想飞线了
等排线到货期间,修补塑料件,裂开的缝隙用烙铁“焊”了一下,然后热压进去几片吸锡带当骨头用,增加一下强度,有点丑,不过是内侧,无所谓
头戴螺丝柱都断了,去掉螺丝柱,直接把头戴粘到机身上了,不能活动了,只能固定的角度,现在市场上配件不多,只能等以后陆续有坏机了,再买带完整螺丝柱的头戴配件
掉的小螺丝柱也都AB胶固定
排线等到了,感觉和拆下来的有点差别,布线不太一样,简单测了一下,连通位置是差不多的
把拆下来的各种散碎螺丝和零件都掏出来,往回装
再看一眼主板,由于能开机,这块我就没继续拆
装回去后,顺利进入了系统,20000的故障代码消失了
右手柄缺一小块上层板,没买到,等以后慢慢碰吧。
试了一下,pico系统的完成度和meta quest的系统,差的太多了,手势基本不是全系统可用的,希望国产越来越好吧。

补充内容 (2024-7-31 10:32):
8楼又更新了一下,修复了一下电动瞳距调节

网友:
胆大心细技术强,羡慕呀

网友A:
摔成这样,一般人不敢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摔成这样,一般人不敢买。

主要看屏幕是亮的,也亏不了多少,有赌的成分在

网友:
这都能修好,看着挺复杂的

楼主:
更新一下:
用了一段时间,感觉有点别扭,瞳距调节感觉不太灵光的样子,而且有一面镜组是活动的,怀疑可能是电动调节瞳距的功能不灵,然后网上找各种资料,看到了这个视频
发现工作的时候,是两个镜组一起动的,既然是联动的,我的肯定是坏了,于是只好再拆开
主体上,拆掉散热器的四个螺丝,排线拔掉
拆开是这个样子,果然是断裂了
网上搜了一圈,还是没有配件,白天我已经找了一个卖镜组的哥们问了一下,他可能有,不过此时他还没上线,手痒,决定自己修复
在框架上不好操作,拆了下来

碎片对齐,开始焊塑料,烙铁200度左右,开始涂抹,然后用AB胶加固
担心背面的焊接处不平,影响滑块运动,手术刀切开了一块
最后弄好是这样的
还是比较丑,扭了扭,强度够用,塑料这种东西,是真结实,哪怕是再熔的,装机后电动瞳距调节功能也OK了。

网友:
当时闲鱼看到有个好的,不敢买,这个摔坏的更不敢,楼主厉害!这东西其实不经摔,一般一摔就没得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