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冠捷云美航弧屏显示器,中间显示横纹不正常了

楼主(2024-07-23):
冠捷云美航弧屏24寸显示器,显示不正常了,请假各位大神是什么故障原因,驱动板问题还是显示器板供电问题

网友:
可以换新了

网友:
先换驱动板,不行的话,建议垃圾箱

网友A:
屏边板,或是屏不良

网友B:
冠捷不是AOC么,这是啥标???

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C:
显示器维修价值很低啊

网友D:
多半是连接液晶屏的那个逻辑板有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冠捷不是AOC么,这是啥标???

-------------------

冠捷有N多标:AOC、易美逊。。。

网友:
看现象,屏本身的故障可能性高。 保内可返厂,保外修的价值不高。

网友:
大概率是屏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屏边板,或是屏不良

屏边板,供电异常吧,查供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多半是连接液晶屏的那个逻辑板有问题了

应该是供电吧,还是芯片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显示器维修价值很低啊

10收的,180hz修好自用

网友:
线,板只有分开试,非高高手光凭几张图也不好说具体问题,只能凭经验分析

网友:
没有压屏机的话,就不用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