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ntel] intel DCS3500/800GB无法找到分区,能重新量产吗?

楼主(2024-07-23):
intel DCS3500   800G使用中忽然掉盘,重新开机后就提示无法找到分区,能重新量产吗?

网友:
不要数据的话做个se, 安全擦除, 再重新分区试试

网友:
这货故障率挺高的,供电不足就挂了

网友:
量产工具未流出,2楼的方法不行的话,只能拆颗粒用

网友:
这玩意没工具 安全擦除下试试 不行的话就直接卖了 或者搬板

网友:
先做SE试试,用官方工具好像就能做也可以试试更新固件。这个量产就不要想了这i家自己的主控没工具的

网友:
这个盘很NB的,不能用拆下来搬板也很好

楼主:
拆了做u盘了

网友(2025-01-02):
最终归宿,拆颗粒

网友:
搬颗粒 DIY SSD

网友:
这板,看着是真带劲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