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扯个回销,老空调请师傅修好了。。。。

楼主(2024-07-23):
前几天求助的空调跳闸,最终确认还是漏电造成的开机后不久跳闸,但是跳得不是空调线路上的空开而是上一级的漏保。。。。
一开始判断方向有误,认为老空调应该是外机的问题,自己搞了半天还是请空调师傅来,用钳表测了开机电流7点几安培,正常应该是5点几。偏大了,这会造成过热,师傅把风机电容由1.5改成了2.5加大风扇转速,然后测量空调空开两线对地电阻只有约50K欧,一路检测下来结果是内外机的链联接线漏电,时间长了老化所致吧。。。大晚上也没地方去买这种5芯电缆,幸亏小区楼下五金店还在开门,买了6米3芯2.5的电源线对折拼成5芯线代换了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过你的上一帖,又看了结果贴。其实自己不熟悉的东西,该花钱时必须花。

网友:
即使会,也可以懒懒让别人干!

网友:
"扯个回销"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这么热的天修空调

网友:
搞定了就行,别搞了半天东西彻底坏了才无语

网友A:
原装线坏的不常见,很多维修确实是经验主导。

网友:
大热天的能修好就行

网友B:
加大电容可以加大风扇转速,很久以前也碰到有人这样说……

网友:
漏电的话,应该测插座火线和零线与地线的电阻时应该可以发现,这应该时查跳阐时先查的;

楼主:
这回头次看到外机铭牌,你能相信麽:净重居然是42Kg,25年了1.5匹老夏普,到目前为止还没充过氟,效果杠杠滴,修是值得的!
主要是没有钳表只有万用表,钳表一卡压缩机电流就能知晓是否压缩机问题了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大电容可以加大风扇转速,很久以前也碰到有人这样说……

师傅说铝翅片时间长了有腐蚀了,影响散热效果,所以要提高风扇转速。。。。

网友C:
我也遇到过。是一台有16年历史的老空调,就是内外机连接电缆漏电导致的漏保跳闸。换新之后全都好了,走了好多弯路啊。见我的帖子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30032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装线坏的不常见,很多维修确实是经验主导。

我就遇到过原装线老化导致的漏电跳闸,其他啥都好,就连接电缆坏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师傅说铝翅片时间长了有腐蚀了,影响散热效果,所以要提高风扇转速。。。。 ...

单相电机的启动/运行电容不是越大转速越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遇到过。是一台有16年历史的老空调,就是内外机连接电缆漏电导致的漏保跳闸。换新之后全都好了,走了好 ...

早看到你的帖子就不用走弯路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