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川宇C308拆解

楼主(2024-07-23):
主控是旺玖科技PL2731
带外置独立供电(这个很重要,如果使用内置的发热会很大),带一个指示灯
无独立晶振,无独立固件存储芯片(无法升级固件)

网友:
看上去做工很好的

网友:
速度很拉垮。

网友:
做工还可以,就是速度拉胯。

网友A:
竟然是硬封的,为什么我买的就是牛屎封装的

网友:
做工很好的

网友:
永不多久就报废了好几个了

网友:
做工看着还不错,硬封的。

网友:
竟然不是牛屎

网友:
DC-DC供电,不是LDO。

可以放大容量的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竟然是硬封的,为什么我买的就是牛屎封装的

川宇好像都是硬封的啊

网友:
做工很好的!

网友:
看做工还可以啊,速度是多少?

网友:
还不错呢!能用很长时间了。

网友:
川宇 品胜还算是可以吧

网友:
几年前买三星Tf卡送的C286,只有一个芯片、卡槽。能上256G。

网友:
做工还可以

网友:
川宇3.0读卡器就爱用旺玖
手上C396也是

网友:
看起来不错,速度怎么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