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eelight YLTD14YL LED充电台灯插电正常用,拔电后用电池不能用,什么问题?

楼主(2024-07-23):
产品型号:Yeelight YLTD14YL

现状:LED充电台灯插电,开关正常用,亮度档位等均正常;如果拔市电用电池则无法工作,不亮,更不能调节。

拆后测18650电池电压3.7V,电池应该是正常。怀疑是电路中的U1或U2芯片的其中一个有问题,请问这U1或U2是什么型号呢?

网友A:
一个电池的供电,能用多久啊。。我帮同事买的得力台灯,都是一直插电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电池的供电,能用多久啊。。我帮同事买的得力台灯,都是一直插电的。 ...

回想一下,似乎能用挺久呢,好几天。如果连续开,估计能用10几个小时吧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电池不行了,测一下开灯时电池的电压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类似的!
不能用电池。
电池供电的时候,不能操作

网友B:
内部有空间,找不到型号就改造一下,电池断开,接一个移动电源板,板子接到输入端。这样插外接电源就给电池充电。拔掉之后电池升压5V给台灯供电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回想一下,似乎能用挺久呢,好几天。如果连续开,估计能用10几个小时吧。 ...

芯片上都没有丝印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内部有空间,找不到型号就改造一下,电池断开,接一个移动电源板,板子接到输入端。这样插外接电源就给电池 ...

【移动电源板】是一块单独的电路板,相当于外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芯片上都没有丝印吗

一个有点痕迹,但很模糊,看不清;另一个全黑一块。

楼主:
有可能是下面这个,回去试试。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37895

TP4056充电芯片,电流1a

网友C:
用TP4056带type-C接口改造,网上0.82元一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TP4056带type-C接口改造,网上0.82元一片

这台灯原来就是C口,昨天测量了一下,有以下结果:

如果接市电,图中的D2与D3均有8V左右的电压输出;

如果用电池,图中的D2与D3只有3.7V左右的电压输出,是不是说明其实是升压芯片(B9HB)的问题?

求指导。。。

网友D:
插一个U表,看看电池能否充进电,不能的话,就是充放电模块坏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插一个U表,看看电池能否充进电,不能的话,就是充放电模块坏了啊

现在电池有电,说明是放电不正常。

你说的充放电模块是指电源管理芯片为主的模块?

我现在查到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4057A

网友E(2024-09-29):
引用 楼主:
现在电池有电,说明是放电不正常。

你说的充放电模块是指电源管理芯片为主的模块?

捋一下电池是如何给灯板供电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捋一下电池是如何给灯板供电的?

不懂呀,可充电的台灯,这板上是不是应该有两个电源管理芯片?如果是两个过两天那我拆下其中一个看看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不懂呀,可充电的台灯,这板上是不是应该有两个电源管理芯片?如果是两个过两天那我拆下其中一个看看。 ...

除过锂电池充电芯片,另一个应该是单片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除过锂电池充电芯片,另一个应该是单片机。

意思就是这款台灯上只会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,而不是两个电源管理芯片?

网友(2025-01-17):
引用 楼主:
意思就是这款台灯上只会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,而不是两个电源管理芯片? ...

这类台灯一般有个mos管切换电池和电源供电,你说的这个,大概率时mos管坏了,一般就是个sot23封装的小PMOS。

网友:
抱歉,我说错了,mos管坏了,一般是电池不能点亮灯,你这个外接电源不能点亮,一般是二极管坏了,这类台灯直流输入上一般只用二极管隔离,可以参考下面图片,红色箭头为外部电源输入,查找回路上,找到那个二极管测量一下。电池能亮,一般不是什么大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