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从绕线开始自制大功率电池点焊机,附图纸

楼主(2024-07-23):
看了网上好多点焊机,功率大的太贵,且做工不如人意(主要是囊中羞涩+不好看)。就萌生了自己设计制作一台,淘了几个微波炉变压器,发现功率并不大,而且成色很差。

所以一不做二不休,直接从硅钢片开始,自己绕制叠放。

表头演示视频

焊接演示视频

先放几个实物图给家人们看看:

基本参数:
铁芯EI114 设计叠厚80mm 160片,30.4CM²  实际叠厚78.5mm 157片,29.83CM²
(铁芯EI交叉叠放,因为物流摔变形了一点,所以塞不下160片)
初级290T、次级4T、初级线圈线径1.0MM、次级70mm²
控制电源 明纬LRS-75-12
固态继电器 德力西 40A DC控AC
控制采用过零固态继电器控制初级导通时间,8025风扇强制散热

外壳颜色工厂做反了,但是也挺好看就是了
文末附上所有图纸,可以DIY,商用请私信。

美照

背面美照

掀开衣服

内构展示

待机状态

楼下继续

楼主:
既然决定了要自己从零开始,那就从画图开始吧

整体三维图

内构三维图

变压器框架和支架 三维图

附上各钣金件的PDF截图

底座

外壳

变压器固定支架

提手加强板

楼主:
部分配件和制作过程

点焊笔就没必要自己做了,3D打印的强度低,且表面不好看,就买了成品,做工还可以

硅钢片和骨架

绕制好的初级线圈
(本应该绕326圈左右,因为窗口面积实在太小,只绕了290T,不过不太影响使用)

好家伙,半公斤多铜线,都是钱呐

简单和铁芯对比一下,看看次级空间符不符合预期

然后是点焊笔的连接线
(用的50mm²的焊把线,压接铜鼻子和焊机快接头)

铜鼻子用的液压钳压制的,效果还不错,很好看

次级线圈和叠硅钢片忘记拍了
(用的70mm²的焊把线,因为太粗了,剥皮套的热缩管)

等待工厂外壳制作期间,找了个木板简单固定了一下,试机

楼主:
给家人们简单看看焊接效果

下面是0.5MM 硅钢片焊接0.2mm镀镍钢带
不同时间的点焊效果

焊接了4个18650给手电用。
(焊接的时候青稞纸还没到,就没粘,这个电池是透明膜,并不是裸奔哦)

焊点质量还马马虎虎吧!!

网友A:
这做工还真是工业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做工还真是工业级

那必须的,钱要花在刀刃上!

网友:
看到第一张图就知道肯定成本不低

网友B:
你这是我见过的做的最好的点焊机,这外观,高大上,这内部的布局,简单清晰明了;搬个小板凳,坐等你点焊一下1mm的镍带的效果。

网友:
赶上了直播,楼主的三维图是用的什么软件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必须的,钱要花在刀刃上!

非常牛,不过建议把详细过程尽量发在第一楼,不要分成好多楼,这样估计能得个精华帖,太分散不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非常牛,不过建议把详细过程尽量发在第一楼,不要分成好多楼,这样估计能得个精华帖,太分散不好 ...

论坛服务器比较拉胯,发在同一楼,编辑起来相当困难,.而且极容易崩溃, 我现在编辑帖子就已经崩溃很多次了,.才不得已分开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我见过的做的最好的点焊机,这外观,高大上,这内部的布局,简单清晰明了;搬个小板凳,坐等你点焊一 ...

这是要给119增加业绩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论坛服务器比较拉胯,发在同一楼,编辑起来相当困难,.而且极容易崩溃, 我现在编辑帖子就已经崩溃很多次了,. ...

@家睦 服务器问题影响发帖了,得赶紧想办法解决呀

网友:
这就是工匠精神?

网友C:
另外据说这种焊机用的黄铜快接头阻抗比较大,会影响点焊电流,如果能用螺丝压接那种方式还是尽量用压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另外据说这种焊机用的黄铜快接头阻抗比较大,会影响点焊电流,如果能用螺丝压接那种方式还是尽量用压接 ...

好看! 颜值决定一切!  阻抗完全够, 我用的欧款国标头, 不是劣质头, 插头挺贵的

网友:
真心不错,成本也不低吧

网友:
看起来就不便宜

网友:
居然不全新绕制的变压器,骨架也是新的,这就历害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