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急!请教换洗衣机离合总成是否一定要拆内桶?顺拆牵引器。

楼主(2024-07-23):
去年换过离合器抱簧,还是罢工了,不动了,能甩。

换离合总成吧。
懂行的指导一下,是不是一定要拆内桶?
天气热,能省事一点就省事一点。
现在已拆掉波轮与四个螺丝。
离合器是装在一个大支架上的,支架上还有电机等其它一些零件。现在也拆掉了离合器与支架联接的6个螺丝,离合器纹丝不动,现在应该怎么拆?是拆整个支架,还是拆出内桶?

从库防里找出一台闲置半年的小洗机,洗完不排水。
检查,拉绳器有声音,但绳不动。
拆开看一下,也就是看了一下。
这下完了,两台都不能搞事,得用手洗了。

网友:
换离合器的确要拆。

网友:
换了吧,现在这种全自动的洗衣机也便宜了

网友:
天热,还是换新的算了。

网友A:
换新的,滚桶的也不贵,千元左右。

网友:
必要要拆,支架一体的换着更费事。

网友:
内桶就是装在轴上的,轴就在离合器里面,

一般离合其实就是整个轴体,外加一根抱簧

网友B:
不想洗内桶的话,只需要拆掉内桶里的4颗螺丝就行,不用全拆

至于拆牵引器,为何要拆成这样???

网友C:
内桶和波轮肯定是要拆的,不过内桶可以不拆出来,脱开连接就行

网友:
拆下内桶会有惊人发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想洗内桶的话,只需要拆掉内桶里的4颗螺丝就行,不用全拆

至于拆牵引器,为何要拆成这样??? ...

就是拆开看一下,啥用没有,这个小的应该就是换个牵引器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新的,滚桶的也不贵,千元左右。

换一个离合总成便宜得多吧。先把这个小的换个牵引器用着再说。这个大的慢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内桶和波轮肯定是要拆的,不过内桶可以不拆出来,脱开连接就行

现在波轮拿下来了,四个螺丝也拆了。离合器怎么拿不下来呢?
离合器上有一个大支架,支架上有电机,还有其它一些东西。离合器是装在支架上的,有6个螺丝,现在拆了这6个螺丝,离合器蚊丝不动。
是不是一定要拆下面这个大支架?

网友:
拆过一次放弃了,一个人很难搞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波轮拿下来了,四个螺丝也拆了。离合器怎么拿不下来呢?
离合器上有一个大支架,支架上有电机,还有 ...

确实比较紧,用力边摇边拔就出来了,不需要拆支架

网友:
要不换台新的

网友:
我还过一次,记得是要买个专用扳手拆那个桶中间的大螺丝,然后用力把桶拽出来就可以了

网友:
海尔双动力内桶是真难拆,我用拉马都拆不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