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、改一个三石锂离子电池专用充电器(48V)

楼主(2024-07-23):
品牌:三石

型号:DZL483004

原电压:54.6V

由于手上的是铁锂48V20A,16串,正常充电电压是58V,故对此充电器进行改一下电压,改成58V左右

内部有高压,供参考

生活不易,发贴也不易,来此讨M币了

外观:因为做清洗,所以AC、DC、风扇我拆除了

大电容是150UF的,比较大

SMK04654A650V 场管

12A/650VN沟道场管
KRK1265* 2

肖特基二极管
MBRF20200

MOS场效应管
FD70N10 * 2

AZ431

AZ431

高压侧IC

MPS2009
HR1000A
KC801918X

f358

这个看不清,怎么都对不好

改电压,只需改R50电阻就行
原机配的是472,改成452就OK。就可以得到58V的输出电压

网友:
不错,下功夫了

网友A:
电压调高,还要注意元器件的耐压是否满足

网友B:
这个直接微调不用改吧,电压跨度不大。

网友:
单体充过3.4V以上就进不去什么电量了,3.4V以上电压迅速上升,所以,电压稍低点好,这样快满了电流减小,让它有充足的时间均衡,不会很快保护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压调高,还要注意元器件的耐压是否满足

我的帝闻12V,一次采样电阻没弄好,输出电压25V没有坏

网友:
学习的好教材

网友:
同款在服役。咸鱼买的换线翻新货,接近50块。板还行。

网友:
431旁不是有电位器?拧一点就够电压了

网友:
想请教楼主一下,另一个431是干啥的

网友C:
电位器会不会就是微调电压的。

网友:
50V,充电电流达到5A,感觉这功率不够啊!

网友D:
15串铁锂才是48V吧

网友E:
铁锂最高电压是多少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直接微调不用改吧,电压跨度不大。

微调要是能解决,我就不用改电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5串铁锂才是48V吧

对对,15串才是48V

是我买多了一串,提高了电压,16串的好处就是电压高了3.2V,里程更远

再者就是直接可以用铅酸电池48V的充电器

铅酸电池48V的充电器,最高电压是59V,刚好是16串铁锂58.4V的电压,这样不用另买充电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铁锂最高电压是多少呢?

通常是按3.6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位器会不会就是微调电压的。

是调电压的,但调到最高,还是达不到想要的电压,故要改电阻

短接微调2个引脚,也是怕微调接触不良,从而直接短接固定

网友:
也就是把微调电阻这一串的阻值给固定下来吧,我还疑问楼主怎么知道就改这个电阻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