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拆解影腾随身WIFI(MZ801 V1.2)

楼主(2024-07-23):
随身WIFI个人博物馆
师傅!车门别焊死啊!我还没上车啊!

今天拆解随身WIFI(MZ801 V1.2)

版号:MZ801 V1.2
来自马宝店:微闯
实际印刷品牌:影腾
购买日期:2024/7月

我的买入价格:13元
机器背面参考文字(一般无意义,请看版号):QR-Z-GY,HF310
自带流量:需要预存,ESIM直接拆掉扔掉即可!
芯片组:ZXIC
固件:无控,网址直接开ADB。

温馨提示:楼主手痒,机器拍照时某些部分可能已经被改造焊接过,不完全作为购买参考。

机器自带的esim存在预存200情况,直接拆掉扔掉!预存肯定跑路!请勿侥幸!

焊上1.9元300g每月充值卡。

收工!

网友A:
是不是便宜的随身WIFI都是网络不稳定,支持频段少,然后还有找网慢,延迟高,拿着设备在高速移动中,网络卡顿很厉害甚至没有网?例如我的中兴F31

网友B:
固件竟然不限制,这不科学啊....

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C:
还好我买得早,不要预充。

3个盒子,每个都微信充值1毛和9毛的,每个账号都攒4到9个流量包了,给父母一人一个在老家用,每个月40到70G流量。

我自己用的每个月大约20到30G的样子。测速老家20M左右,苏州40M左右。

网友:
竟然还有TF卡的位置。这种随身的热点,要注意的是有的可能是13位的卡流量,你焊接一个11位卡号的流量卡可能并不支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固件竟然不限制,这不科学啊....

-------------------

嗯,这么开放,我都蒙比了,后来查了一些论坛说最近厂家都摆烂了没有控了。但是什么讯优zxic还是强控,adb AT 全部开不了一定要拆了刷。
最近买了好多,有空我会全部拆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好我买得早,不要预充。

3个盒子,每个都微信充值1毛和9毛的,每个账号都攒4到9个流量包了,给父母一人 ...

我上车晚,没想到这种是真的,1.9元300g用测速跑了很多流量,还在用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便宜的随身WIFI都是网络不稳定,支持频段少,然后还有找网慢,延迟高,拿着设备在高速移动中,网络卡 ...

通病,但机器重启很快,重启就好了,重启包治百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上车晚,没想到这种是真的,1.9元300g用测速跑了很多流量,还在用呢

我是1月25号用的。

到现在想想,按照营运商5元/GB的算法,我家都用掉几千块的流量费了。

这样想想,当初就算充值也划算,甚至不怕它跑路,毕竟人家也给你用了;我们怕的是不确定性,能不能保本。

到现在也还算稳定,手机用着还更省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还好我买得早,不要预充。

3个盒子,每个都微信充值1毛和9毛的,每个账号都攒4到9个流量包了,给父母一人 ...

我X,哪还有这么便宜的流量卡,我搞一张装手机里用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X,哪还有这么便宜的流量卡,我搞一张装手机里用...

就是楼主这个盒子,不是卡。

卡也有,你到某宝去找那种代办换套餐的。

19元一个月135G的那种,一般2年合约;要求你的卡号没副卡,没宽带,无合约。

网友:
买过几个就拆了电池用

网友:
厉害了~早知道有这个就不重新办卡了

网友D:
之前几块钱包邮的时候没撸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X,哪还有这么便宜的流量卡,我搞一张装手机里用...

你了解下这个盒子里面焊接了esim,可以改造sim,但问题在于imei,他采用机卡绑定,手机很难修改imei但是这个盒子可实现 ,另外物联网本身禁止手机用,不排除有其他封禁手机的措施。所以不要把卡装手机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之前几块钱包邮的时候没撸吗?

一看就是大佬,当时我居然不知道!

网友:
来晚了没上车。

网友:
1.9元300g每月充值卡确实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