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鹌鹑家PD快充板改4.35充电电压,咋搞?

楼主(2024-07-23):
鹌鹑家9.9元,买了三个快充板,还带十五瓦的无线快充的。准备用来改十年了的18650充电宝。
此板默认充电电压为4.35伏,有点高,希望改成低点,一买家说,去掉电阻R5就可以改为4.15伏的,但是发现上有两个R5。请问去掉哪一个R5可以将默认电压改为4.15伏

网友:
底下那个不像是R5,看上去像RS.

网友A:
楼上正解,不是r5,是rs

网友:
试试不就知道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上正解,不是r5,是rs

不是RS  是R9

网友:
确实如2楼所说,底下那个看上去像RS。

网友C:
4.35可以充满电,4.15比3.7高不到0.4电压充不满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RS  是R9

仔细一看,的确下面的是R9。谢谢各位!

楼主:
顺便请教: 一般的充3.7V锂电截止电压为4.2V。
本板这种情况默认4.35V,不改好还是改好?

网友:
找芯片资料,然后走线路就知道是哪个电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鹌鹑还在???

在的。怎么有疑问?

网友:
没舍得下手,我这还有一块4000ma4.35V的笔记本拆出来的聚合物电池(原先两块一块鼓包严重键盘都凸起来了),一直用4.2V截止的充电器充

楼主:
可以下手的,pd双向快充,无线快充挺好的。

网友:
拆换以后测量确定吧,这个电路不常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4.35可以充满电,4.15比3.7高不到0.4电压充不满把

池子就那么大池子,你用4.35就快把池子撑裂了,你用4.5就真的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