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继续拆小米智能开关Pro面板

楼主(2024-07-23):
上贴拆了个小米智能开关Pro的控制面板初拆个小米智能开关Pro面板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43831&fromuid=971028
,这次把剩下电源部分也拆开看看,电源部分集中在下面,通过插针与控制部分联通

电源板很小米风,上面刷了三防漆,导致很多芯片看不清楚

正面主要是三颗继电器,HF182F-L/3-HL2TF,3V磁保持型双线圈一组常开继电器 ,
本来是想着能替换一个转换的继电器,这样实现物理互锁,用于新风机的,但是找不到转换型号的

芯片上只能看到这一个丝印了,HLW8012功率计量测量芯片

网友:
做工看差不错啊,挺规整的

网友:
楼上两位头像都是向日葵,缘分啊

网友:
居然不是拉扣式接线

网友:
看这做工不便宜吧

网友:
米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

网友:
线路有点复杂

网友A:
楼主你的玻璃面板都坏好几个了

网友:
米家的产品做工不错

网友:
这种强电,还是双断电位器安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的玻璃面板都坏好几个了

惨啊

网友(2024-08-27):
这东西还是很好用的

网友:
米家的小产品或许不是最好的,但是最有性价比的

网友(2024-11-08):
大哥能不能拆个绿米

网友:
做工看着很好的

网友(2024-12-13):
这小开关还分两部分,原来以为一个板子就完成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