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慧荣] SM3280BB 双贴 NW849 求助!各位大神帮帮小白啦!感谢感谢!

楼主(2024-07-23):
SM3280BB(红色PCB版)双贴 NW849 求助!各位大神帮帮小白啦!感谢感谢!

已经双贴好了,但是只显示单通道(自认焊接没问题)

没添加参数之前,容量显示也不正常

但是似乎这里能识别到  双贴

我在 UFD_ALL_DBF\flash_3280BB.dbf 添加了
@ 2C CC F9 32 AA 04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5A 5A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// Micron NW849 256G L06B

我在 UFD_ALL_ForceFW\SM3280BB.FFW 添加了

然后我再打开  程序
容量还是识别不正常

CE应该是对的

我的设定是这样的

不知道弄的对不对,我还没有点击  Start,想着先请教各位大神,给指点指点,看看怎么弄。
感谢感谢!

网友:
颗粒和容量信息是在forceflash-xxx.set文件里的,可以从别的工具里复制替换试一试

网友:
这容量搞得有点大

网友:
这闪存配不上这个板子

网友:
有枣没枣 捅一竿子,又不会怀孕!干嘛不点开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