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duino] 再改电动车TM1629A显示屏 附ESP01-s wifi时钟arduino代码

楼主(2024-07-23):
   见前帖
ESP8266改造电动车显示屏为 WIFI语音报时时钟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59652&fromuid=768940

又搞到一块电动车显示屏,拆开又是1629A驱动集成,板上电源降压部分没用,吹掉单片机及大部分零件,用esp8266大板连接板DIO CLK STB3条数据线及5v电源,
试下全灯点亮,后发现此板有些灯不亮,笔划缺失,遂拆板上没用到的灯换上,并把显示星期的改绿色。

用原先时钟程序测试乱码 ,追了下电路,发现和原先的不同,电路是共阴级

修改代码后正常,壳内空间有限,原大板不适合塞进去,还是改ESP01-s板,壳后面加TYPE-C座,刚好壳后面有缺口可以把esp01-s数据针引出,也方便以后插烧录座烧录。
加语音板和喇叭,连线esp板数据线及电源.

esp板上面用长塑胶板压紧固定在两个大螺丝孔,装上外壳完美显示.

------------
2楼附wifi时钟代码

楼主:
wifi时钟代码 没语音功能

#include <ESP8266WiFi.h>
#define NTP1 "ntp2.aliyun.com"
#define NTP2 "ntp1.aliyun.com"
#define NTP3 "ntp3.aliyun.com"
struct tm timeinfo;
const char* ssid = "abc";  //改SSID
const char* password = "abc";  //改password
const size_t MaxString = 15;
char oldTimeString[MaxString] = { 0 };
char newTimeString[MaxString] = { 0 };
char oldTimeString1[MaxString] = { 0 };
char newTimeString1[MaxString] = { 0 };
byte tm_buffer[16] = { 0x00 };
int tm_wday,ww,hour,minute,second;
const unsigned char tm_digit[13] = {
  0b1111110, 0b0110000, 0b1101101, 0b1111001, 0b0110011,  // 0-4
  0b1011011, 0b1011111, 0b1110000, 0b1111111, 0b1111011,  // 5-9
  0b000100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0
  0b000000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1
  0b10000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2  绿灯+红M
};
int tm_dio = 1;  // D6  nodemcu // 1 tx  esp01-s
int tm_clk = 3;  // D7          // 3 rx
int tm_stb = 2;  // D8          // 2 io2
void setup() {
// Serial.begin(115200);
  startSTA();
  setClock();
  init(4);
}
void loop() {
  setClock();
  int sec_ge = second % 10;
  int sec_shi = second / 10;
  putDigitAt(sec_shi, 0);
  putDigitAt(sec_ge, 1);
  putDigitAt(sec_shi, 2);
  putDigitAt(sec_ge, 3);
  putDigitAt(12, 13);
  int hour_ge = hour % 10;
  int hour_shi = hour / 10;
  putDigitAt(hour_shi, 8);
  putDigitAt(hour_ge, 9);
  int min_ge = minute % 10;
  int min_shi = minute / 10;
  putDigitAt(min_shi, 10);
  putDigitAt(min_ge, 11);
  putDigitAt(ww, 12);
  writeBuffer();
}
void putDigitAt(byte digit, int pos) {
  for (int i = 0; i < 7; i++) {
    bitWrite(tm_buffer[pos], i, bitRead(tm_digit[digit], 6 - i));
  }
}
void writeBuffer() {
  tm_sendCommand(0x40);
  digitalWrite(tm_stb, LOW);
  tm_sendByte(0xc0);
  for (int i = 0; i < 16; i++) {
    tm_sendByte(tm_buffer<i>);
  }
  digitalWrite(tm_stb, HIGH);
}
void tm_sendCommand(byte data) {
  digitalWrite(tm_stb, LOW);
  tm_sendByte(data);
  digitalWrite(tm_stb, HIGH);
}
void tm_sendByte(byte data) {
  for (int i = 0; i < 8; i++) {
    digitalWrite(tm_clk, LOW);
    digitalWrite(tm_dio, data & 1 ? HIGH : LOW);
    data >>= 1;
    digitalWrite(tm_clk, HIGH);
  }
}
void init(int intensity) {
  pinMode(tm_dio, OUTPUT);
  pinMode(tm_clk, OUTPUT);
  pinMode(tm_stb, OUTPUT);
  digitalWrite(tm_stb, HIGH);
  digitalWrite(tm_clk, HIGH);
  delay(200);
  tm_sendCommand(0x40);
  digitalWrite(tm_stb, LOW);
  tm_sendByte(0xc0);
  for (int i = 0; i < 16; i++)
    tm_sendByte(0x0);
  digitalWrite(tm_stb, HIGH);
  tm_sendCommand(0x03);
  setIntensity(intensity);
}
void setIntensity(int intensity) {
  if (intensity < 0) {
    tm_sendCommand(0x80);
    return;
  }
  tm_sendCommand(0x88 | (intensity % 8));
}
void startSTA() {
  WiFi.disconnect();
  WiFi.mode(WIFI_STA);
  WiFi.begin(ssid, password);
  while (WiFi.status() != WL_CONNECTED) {
    delay(500);
  }
  Serial.println("WiFi connected");
}
void setClock() {
  if (!getLocalTime(&timeinfo)) {
    configTime(8 * 3600, 0, NTP1, NTP2, NTP3);
    return;
  }
  sprintf(
    newTimeString,
    "%d",
    timeinfo.tm_min);
  if (strcmp(newTimeString, oldTimeString) != 0) {
    ww = timeinfo.tm_wday;
    if (ww == 0) ww = 8;
    hour = timeinfo.tm_hour;
    minute = timeinfo.tm_min;
    if (hour < 7) {
      setIntensity(0);
    } else {
      setIntensity(4);
    }
    strcpy(oldTimeString, newTimeString);
  }
  sprintf(
    newTimeString1,
    "%d",
    timeinfo.tm_sec);
  if (strcmp(newTimeString1, oldTimeString1) != 0) {
    second = timeinfo.tm_sec;
    Serial.println(second);
    strcpy(oldTimeString1, newTimeString1);
    if (minute == 0 && second == 0)  // 整点预警
    {
      //
    }
  }
}

网友:
不会搞程序,看看热闹

网友:
一冲动 买了两块全新的电动车显示屏 抽屉里放了一年 难道是等楼主的DIY计划么?

网友:
赶紧跟上,冲

网友:
电动车显示屏显示速度用来显示时间,缼中间两点,觉得怪怪的,不过习惯就好

网友:
电动车显示屏用到1629了?

网友:
加油,可以自己打块板子了。

网友A:
请问显示屏是贴片LED 搞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显示屏是贴片LED 搞的?

是贴片LED,白色绿色红色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贴片LED,白色绿色红色

谢谢回复,明白了。

网友:
特别佩服这种能变废为宝的人
我电动车还想增加个蓝牙开机的功能,仪表盘都拆不下来

网友(2024-08-23):
有点意思,废物利用

网友(2024-12-10):
坏手机屏幕是好的能不能搞上去,搞成多功能。

网友(2025-04-13):
有个山水的T20带时钟蓝牙音箱,没几天时钟就不准了,想加ESP8266 WIFI时钟,拆开一看LED也是1629A的驱动,看来可以参考楼主的来做了。

网友:
入坑单片机,楼主很成功。

网友(2025-08-30):
请教楼主,我的车子改装用的和你这屏一样,但是点亮显示没用 是啥问题?有办法处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