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一个艾美特风扇调速器

楼主(2024-07-23):
三档的

串电容降压调速的

开关不错,还用螺丝固定的

电容的容量。

底部

谢谢欣赏。

网友:
容抗调速开关,没想到艾美特还做过这个

网友:
2合1的电容。

网友:
2.5 uf+4.0 uf,串电容降压调速。

网友:
高科技高科技

网友:
电容表面有融化的痕迹好像,是不是坏了?

网友:
这个成本低,效果也行

网友:
这种二合一电容还是第一次见

网友:
电容应该坏了有破损

网友:
二十多年前的美的吊扇就是用的这个调速的,五个档。

网友:
电容两合一的,坏了在当地不好配啊

网友:
最早是变压器变压调速,后面就变这种电容调速,成本更低

网友:
用启动电容容量大小调速,和那种电扇降速插座一个道理。

网友:
感觉是通过四种容量组合调节风扇转速

网友:
最大优点 成本很低

网友:
电容寿命限制

网友:
电感调速的成本有点高了,所以现在已经绝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