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录像机存储视频,用的是什么编码?

楼主(2024-07-23):
视频编码好像只有h264和h265,

模拟录像机连接模拟摄像头,存储到录像机上的视频文件是什么编码格式?一般是h264么

网友A:
模拟AV都是视频音频分轨直接录在磁带上吧,不用编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模拟AV都是视频音频分轨直接录在磁带上吧,不用编码

要编码的

网友:
各种都有!甚至,有mpeg和MP4的

网友:
这看录像机了,不同机器格式不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模拟AV都是视频音频分轨直接录在磁带上吧,不用编码

人家说的是硬盘录像机,肯定要编码

网友:
模拟录像机是对视频调频,然后记录到磁带上,那时候没有数字化哪有什么编码

网友:
模拟录像机连接模拟摄像头,,这个,没有编码吧?

网友:
模拟时代格式并不统一,常用mpeg和MP4后来基本用H264压缩。但厂家之间不通用,都是专有播放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