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示波器] 示波器探头调整难题请教一下

楼主(2024-07-23):
请问大佬为啥我用图2的探头不管怎么调都不平
之前优利德的60m的探头就能调平,
探头全新的应该没问题
是哪里不兼容吗
机器是安捷伦的dsox2000系列
探头是岩崎的200m1比10的探头
谢谢

网友A:
探头上的可调电容太大了,示波器输入电容太小了,换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探头上的可调电容太大了,示波器输入电容太小了,换线。

就是我的线和机器不匹配是吧,那我还是换安捷伦原装的线好了
我以为机器出问题了,谢谢老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我的线和机器不匹配是吧,那我还是换安捷伦原装的线好了
我以为机器出问题了,谢谢老哥 ...

你还差一把陶瓷螺丝刀去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还差一把陶瓷螺丝刀去调

为啥要用陶瓷螺丝刀啊..有说法吗,希望不吝赐教

楼主:
我换了是得原装的200mhz探头。可以调平了,但是方波边缘还是弯曲有一点,之前优利德的60mhz就正常...
,哪怕我限制带宽20mhz还是弯曲,除非用1x模式...
如图:

网友A:
X1看是平的就没问题,示波器本身是好的。
这种探头里面就是一个9M电阻上并联一个可调电容,有些探头电容在插座那侧,有些探头电容在钩子那侧。要是想要方波平整,我觉得选可调电容在插座上的会比较好。但是这种探头开X10的时候,加在测试点上的电容好像会比较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X1看是平的就没问题,示波器本身是好的。
这种探头里面就是一个9M电阻上并联一个可调电容,有些探头电容在 ...

谢谢您的解答,
还有个疑惑就是:为啥之前60带宽的优利德表笔在X10挡位下就可以平,

反而是德这个原装的200带宽的表笔在X10挡位下看起来就不平呢..
他俩我测过都是插座那一侧带电容的
是和带宽有关吗?问题是我限制带宽20 是德X10挡还是不平...
百思不得其解.
新手见笑了..
这点不平影响大吗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换了是得原装的200mhz探头。可以调平了,但是方波边缘还是弯曲有一点,之前优利德的60mhz就正常...
,哪怕 ...

原装的探头,即是什么探头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原装的探头,即是什么探头?

就是是德的n2140a这个200mhz的,

这个是之前能调平的60mhz的

我机器是破解到200mhz的安捷伦dxos2002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就是是德的n2140a这个200mhz的,

N2140A 并不是给 2000X 系列使用的,因为电容的补偿范围不足,这个看一下示波器的输入电容和探头的补偿范围便可知。

2000X 原厂标配的是 N2841A 和 N2842A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N2140A 并不是给 2000X 系列使用的,因为电容的补偿范围不足,这个看一下示波器的输入电容和探头的补偿范 ...

..我本以为都是BNC接口就行了,原来还这么讲究的..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