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拆了广东联通unt400g,用ttl刷armbian,找不到调试口

楼主(2024-07-23):
之前在闲鱼上买的unt400g缩水版,没有WiFi和蓝牙,1+8G  s905l3b 。准备刷armbian作nas用,找了一大圈没有unt400g刷armbian的帖子,而且刷机包只能刷湖北联通的刷机包才能刷进去,就看网上可以用ttl线刷开启usb调试,使用u盘安装,然后找不到GND、TX、RX。

下面这个是网上找的图片,和我的板子不太一样

网友:
板子是不是要先通个电 ?  还是不行就试试 TX、RX对调。波特对不对?

网友A:
看线焊的位置也对,调换线序看看TTL能不能跑码。

网友:
我感觉你gnd不对,要不用万用表测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线焊的位置也对,调换线序看看TTL能不能跑码。

之前有个帖子接错了烧了主板上的零件

网友B:
首先确认是不是高安版本,如果是就果断放弃。

网友C:
你是真照抄的,板子都不一样,下面的才是GND,因为连了一大块铜皮,上面的应该才是VCC,和你发的图片对比明显不一样

网友:
看线焊的位置也对

网友:
gnd直接搭铁何必那么麻烦。

网友:
玩它还不如去闲鱼淘个老母鸡玩呢。。配上红外,遥控器,也才30+。不比这个好?

网友:
刷过电信,soc一样。刷第三方系统,装一个SD卡启动app,armbian装在SD卡。

网友:
这个新的很贵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是真照抄的,板子都不一样,下面的才是GND,因为连了一大块铜皮,上面的应该才是VCC,和你发的图片对比明 ...

老兄厉害呀,最上面的果然是vcc

楼主:
经过坛友的帮助下,最终putty跑码成功。跑码成功后无法输入命令,遍查后得知可能是系统固件的问题。该机器只能刷入湖北联通unt400g的固件包,可能是双公头数据线的问题,正在买一根绿联的双公头数据线继续试试刷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首先确认是不是高安版本,如果是就果断放弃。

应该不是高安版,板子上没有ca标记,且能刷入湖北联通unt400g的固件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