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10几年旧空调。是不是不适合安装漏电保护器,安装一个空气开关就可以了

楼主(2024-07-23):
10几年旧空调。是不是不适合安装漏电保护器,安装一个空气开关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个一般就是漏电也影响不大吧    如果家里总开关是漏电开关的 那也不需要漏电开关

楼主:
问了一个懂行的人,他说我这种用了十几年的老空调就不能装这种那个漏电开关,这种漏电开关只有有一点内部有一点漏电的,它就会跳的,这种十几的老空调,它内部难免有一点地方会漏点电,所以装个空开就可以了,如果一定要装漏电开关的话,它有一点漏电它肯定会跳的

网友:
漏电还是危险,尽管平时碰触不到

网友:
你说你要折腾这个干啥?一个塑料外壳又不用手摸的电器功率也不大,单独空开甚至都不需要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了一个懂行的人,他说我这种用了十几年的老空调就不能装这种那个漏电开关,这种漏电开关只有有一点内部有 ...

看来那个懂行的人不是真正的懂行,漏电开关是要漏电到30ma才会跳,如果漏电开关都会跳了,那就必须要维修了。

网友:
如果是真的漏电,就算空调这里不接漏保,但是总开关的漏保一样会跳的!

网友:
接地做好,有漏电全跳总漏电开关的

网友:
不能因为漏电而不装,还是要注意

网友:
空调内机可触摸部件基本都是塑料件,不会电人,外机漏电的话,检修时候断电就是,一般也不会摸到外机。

网友:
空调外壳有些黄了,可以拆下用除黄剂折腾一下

网友:
空调装漏保干嘛,难道你真的要抱着它睡?

网友:
只要配电箱里有就可以!

网友:
建筑电气设计空调挂机回路不加漏电断路器,为安全可以加。但接地保护一定要好。

网友:
3楼有点意思

网友:
整屋的地线都是接在一起的,常见漏电开关起跳30ma,这其实已经很大了。如果整屋的接地不良,你在用其他电器的时候是挺危险的,比如电热水器,电水壶,甚至你摸下电脑机箱都能让你感到电击的舒爽。
有漏电应该检修,而不是掩耳盗铃。

网友:
该换新空调了

网友:
做好地线吧

网友:
家里总闸上有没有漏保?有的话那里一样会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