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酒精炉酒精灯,还是有起火 爆炸的危险的,我都不敢用

楼主(2024-07-23):
以前买过一个酒精灯,用个纱布连出个捻子,很容易点燃,但我还是害怕燃到瓶子内部,爆炸。

所以不敢用的

网上看到很多危险的事故,大家要小心。
特别是液体到处流,根本扑不灭

楼主:
https://m.toutiao.com/is/iMfNG2aK/ - “熊孩子”玩酒精灯 身上多处被烧伤 - 今日头条 - 今日头条

楼主:
https://m.toutiao.com/is/iMfYkjMd/ - 家长酒精灯烤鱿鱼引爆燃,火焰喷飞2米变“火箭”,迎面命中女童 - 今日头条 - 今日头条

网友:
我还真遇到过,那时还是在初中,在实验室上化学课,具体忘记了,点燃的酒精灯突然“噗”一声,半张实验桌都是酒精在燃烧,我就呆呆的看着,一点也没惊慌,一点也不害怕,直到老师走过来拿湿抹布扑灭,我才回过神来,这TM也太刺激了吧

事后分析:酒精灯的瓶口太大,灯芯的座子无法覆盖整个瓶口,应该是不配套,留了一道缝,造成回火

网友:
液态酒精不可怕 可怕的是气化后的混合气   开阔地一大盆酒精点火并不会炸   也不会像汽油那种因为受到加热会越窜越高 只会噗的一下全着    就怕密闭空间短时间聚集大量混合气

以前清洗烧机的空调管道 就是酒精    洗完剩下半瓶倒洗配件铁盆里  放空地点了试过了

私自模仿 后果自负!!! 拒绝抬杠  非要抬杠 就是你对

网友:
的确是有一定的危险,要小心使用。

网友:
酒精灯正常使用应该可以的,只要不打翻,灯头不缺损,应该没事吧

楼主:
据说,用个厚的,吸了水的大毛巾,很容易扑灭各种不爆炸的火,,,

比如炉子着火了,铺上去,隔着火,手可以去关闸门。

可以吸附流通的酒精

网友:
酒精灯不能装太多酒精!

网友:
不要玩火,不要玩火

网友:
这种东西从来就不碰,使用任何这种危险品之前都应该了解什么地方危险

网友:
初中化学基础设施,哪有这么可怕?

网友:
非密封容器一般不会爆炸

网友:
酒精炉酒精灯这东西不会爆炸,但是在燃烧的时候破裂燃料泄漏了燃料开始流淌增加了燃烧面积,火势这时候会大一些,然后大多数人会慌张拿着手边的东西胡乱挥舞尝试扑灭,如果是布料会沾着燃料甩到四处扩大了火势,如果手上拿的是一瓶酒精的情况更不好,一乱甩,火势扩大的更猛了,正确的做法就应该是赶紧放下手中的东西,然后感觉找毛巾沾水直接盖灭。我以前痴迷化学,经历过燃烧的镁条掉竹席上(我随手拿了一本书压灭),磷在研钵里意外被点燃(我直接就反扣在地上就慢慢熄灭了),丁烷泄漏喷了个大火球。

网友:
还是挺危险的,别的不说,万一打翻了也是麻烦事

网友:
感谢分享,收藏以作警示

网友:
小心驶得万年船,重新学习和按规矩使用一下酒精灯使用方法,就不会害怕了。

楼主:
用个纱布连出个捻子,很容易点燃,但我还是害怕燃到瓶子内部,爆炸。

网友:
酒精灯还算安全,酒精喷灯就得小心点。

网友:
确实是比较危险,必须小心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