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抛砖引玉。一种段码屏斑马线维修方法

楼主(2024-07-23):
店里的电子秤,工作环境高温,高油。屏幕两三个月就缺笔画了,已经坏了两个了。今天闲着搞一下。
修完了才想起来拍照,给大家提供个方法。毕竟扔了浪费,再压斑马线也不顶用补。
补个图,铜线和屏幕之间用导电条连接,单色点阵屏里拆的。

网友:
细铜丝能排成这样,不是一般人

网友:
我感觉压斑马线比你这个办法要靠谱!

网友A:
用FPC软排线试试

网友:
算是一招,若金丝最好了。
斑马纸就是死结,神仙也治不了。

网友:
给了我灵感,晚上回家就抄袭

网友:
通用多久是问题

网友:
第一次发现还可以这样DIY……

网友B:
屏幕端怎么连接?

网友:
好另类的维修大法

网友:
铜丝跟玻璃之间是怎么导电的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屏幕端怎么连接?

同问同问

网友:
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,上点硅橡胶固定下应该更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同问同问

斑马导电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FPC软排线试试

小间距的软排线是最合适了。省得一根一根排了。就是手上没有异面短的。

楼主:
其实最高好的方案是买个数码管的秤

网友:
用导电条压在焊好的细铜线上,是这样吧。

网友:
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啊,氧化了怎么办?

网友:
还是没看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