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评论] 显卡翻车!RTX 40显卡低价硅脂导致温度暴涨

楼主(2024-07-24):
最近外媒Igor'sLab接到了多名玩家的反馈,表示自己的RTX 40显卡越用散热越差,温度升高的同时风扇噪音也在加剧,于是找了不同品牌、不同型号的全新显卡进行了测试。

测试结果显示,显卡刚上手的时候散热表现非常好,核心温度可以压在60℃,堪比高端的硅脂,不过在一段时间之后性能就明显下降,虽然和主流硅脂差别不大,但并不正常。Igor's Lab分析后表示,RTX 40系列普遍使用了质量很差的硅脂,使用铝氧化物颗粒可以在短时间内显示极好的散热性能,但油性混合物很容易流出、挥发,长时间之后就会导致散热能力大大下降。

网友:
很多高端显卡功耗几乎占主机的一半还多

网友:
热量大不能怪硅脂。

网友A:
我觉得这是一种商业策略。

多数用户其实并不懂硬件,用个一二年,感觉性能不行了,以为是游戏要求高了,赶紧换显卡。

就像苹果手机不做散热一样的道理,我认为也是策略:苹果的处理器性能很猛,假如散热够好持续高性能输出的话,电池续航就崩了,利用温度墙限制性能,限制功耗,来达到适当的续航。

网友:
硅脂搞多了吧!

网友:
管它啥脂,直接锡焊

网友:
都是商业行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这是一种商业策略。

多数用户其实并不懂硬件,用个一二年,感觉性能不行了,以为是游戏要求高了,赶 ...

我那个苹果8P,现在就是一用就热得很,掉电特别快,也就给孩子玩了现在,每天让玩十分二十分钟

网友:
现在集成电路这么发达,而且基本坏了也不好修,
那么
为什么不把PC直接集成成一个铁嘎达,只有一个拓展接口
主机直接放水桶里面,用拓展接口接乱七八糟外设
为什么?

网友:
原厂出来用低质硅脂,故意的吧。

网友:
主要可能还是显卡发热过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