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日化电容NCC网购电容的参数测试

楼主(2024-07-24):
(上个帖子图片都挂了,发帖不熟练已找到编辑按钮,重新编辑,现在可以正常打开图片了)

某鱼上购买的日化25V 220μf电容,卖家图是这样的,电桥参数也是卖家图片里的

卖家测试的参数

实际到手后的样子

到手后用电容测量神器测量的数值

换一个再测一下

全图

这个电容外观看着和拆机件几乎没有区别。
真要说区别一个是印字,网购件手摸有凹凸感,正品摸不出来;
另外一个是引脚,网购货可能比较新,引脚闪亮,明显是铝的,而拆机件可能时间较久,引脚有氧化颜色稍微暗一些。
请问各位DX,这个参数看着怎么样?是正品吗?

网友A:
拆开一个看看里面

网友B:
你这个电容测试仪表成本多少?自己做的吗?

网友:
耐用就可以,应该是真的

网友:
引脚好点铜脚,差一点用铁,没有看到用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电容测试仪表成本多少?自己做的吗?

看到坛子里很多DX在用,种草了,然后去万能宝买的,不到三十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拆开一个看看里面

回去拆一个看看,再把照片发上来

网友:
我宁愿相信商家的仪表。

网友C:
我看这个外皮很不像是正品,要正品可能只有从电子厂采购处熟人手里搞才有保证

网友D:
你一说是铝的就是明显诬陷人家呢

网友:
电容测量神器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和代码逻辑吗

网友:
确实, 现在有些网购货还不如拆机货可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一说是铝的就是明显诬陷人家呢

是我说错了,引脚应该是锡包铁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看这个外皮很不像是正品,要正品可能只有从电子厂采购处熟人手里搞才有保证 ...

起初我也怀疑外皮颜色,不过想想NCC电容有很多工厂,各个工厂的外皮颜色也许会有差异;现在主要怀疑引脚,卖家图里的引脚是有纸质编带的,我收到货的实物是没有编带的

网友:
拆开一个看看里面是怎么样的

网友:
日系电容容量一般都较精准或稍微低些小小

网友:
看外表象真品,是不是还真不好说。

网友:
ESR值是不是高了点?正常这个容量的应该是0Ω吧?

网友:
这个测电容还是很方便的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