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车载打气泵充气嘴漏气拆开看看

楼主(2024-07-24):
车胎气压低,想着自己补一下气。

安上后听见呲呲的漏气声,没打上气,反倒是放了气。

应该是软管的问题,想起半年前就有这种问题了。

拆开看看是啥构造,啥原理,找找问题。

用台钳压手柄和嘴,取出压柄轴,就可以拆开了。

嘴子处有个黑色厚橡胶密封圈,有一个已经裂开了。

可能的密封原理:

1、轮胎气嘴插入打气头,内部橡胶圈套在气嘴的螺纹上。

2、旋转压柄后,向下压塑料压头,内部顶针向下顶开美式气嘴,压头与橡胶圈端面紧密压合;

3、同时橡胶圈轴向受压变形,向径向的内侧变形,抱紧轮胎气嘴的螺纹,形成密封。

2016年买的,八年了。时间久了,橡胶老化变硬,受压就开裂了。

看了看,橡胶圈内侧有几圈螺纹,应该是加强密封的作用。在网上找了一番,没有这种密封圈在买。

倒是汽修店的充气嘴的密封垫有卖的,感觉这个结构更好,螺纹拆卸,易损件有卖。

打算买了同尺寸的硅胶管,自己截一段做个硅胶垫圈试一试。

当然,这根买气泵送的软管才60cm长,短点了,就买了同款加长型的软管了。

这根旧的拆开玩玩,能做好就做备件用。

网友A:
普通的打气筒,软管换成气泵的气管,真好用,牢固

网友B:
我滴个天,这东西也有得卖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滴个天,这东西也有得卖啊

有,100个起,还包邮的。

网友:
这个橡胶圈好像有单卖的

网友:
这么小的东西都是在线下实体店买,毕竟没多少钱,在某宝上买的话,质量很难说。

网友:
这下密封圈够用了

网友C:
一个,两个的,也到网上买,也不给别人留个活路!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普通的打气筒,软管换成气泵的气管,真好用,牢固

气泵的气管是哪种橘红色的比较细的么?还是那种气焊用的那种很粗的很厚实的橡胶管?一直想用气泵用的那种橘红的气管,店家说不能用在打气筒上,都是买打气筒的气管,要不了多久就老化开裂。

网友:
刚好气管坏了,我也弄段气泵的管子来用用

网友E:
直接换个气管带嘴的好像也不贵吧!~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直接换个气管带嘴的好像也不贵吧!~

确实,已经买了。好奇拆开看看啥结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个,两个的,也到网上买,也不给别人留个活路!!

目前并没有买到合适的。饿死的话,要怪就怪现在网购太方便,不能指望卖这种小配件生存吧。

网友:
看起水龙头的密封圈好像要大点,要不就可以代用了

网友:
这个密封圈要软弹性好才行,硅胶的比橡胶的耐用

网友:
拆机不易,加分 奖励

网友:
我的是泵那漏气。

网友:
实体店价格100倍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气泵的气管是哪种橘红色的比较细的么?还是那种气焊用的那种很粗的很厚实的橡胶管?一直想用气泵用的那种 ...

就是气泵用的那种管,大约8mm径的,我一直都是用透明的那种,橘红的效果一样的,上某宝搜“气管”看到的就是,五金店里卖的话可以零剪,一米1~2元吧,我给小打气筒换1米长,给大气筒换1.5米长,超好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