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记录拆修一台家用小天鹅滚筒洗衣机(机型TG80V20WDX 主板型号17138100011543)

楼主(2024-07-24):
上周lp早上起来洗衣服,说洗衣机坏了。

我看了下,开始以为是出水口堵了,操作了一番发现不是。下午下班以后经过多次尝试,发现只要一开机,点开始,就会一直进水,不管中途是洗涤,还是脱水,不停得进水。看来问题不简单,机器太重了,放置洗衣机的洗衣台下面没有操作空间。本想自己有空修一修,lp催着要用,就找了外面的修理铺的师傅。
当天下班以后,师傅上面,我们两人合力把洗衣机从洗衣台下面抬出来,搬到边上有操作的空间的地方,师傅在一遍拆修,我用心看下。发现拆机很简单,他简单用万用表测量后,说主板坏了。问多少钱,(来之前问过说是一百多吧),师傅说修主板300,换主板500吧。然后拿着主板就走了。
后越想越不对位,打电话问师傅说不修了,他说上门费要给100,然后第二天下班去把主板拿了。回家后拆主板,发现内部被小强进去造成短路烧了零件,怕不止这个元件坏了,折腾下来时间更久,来我网上查了下这个机型的主板,从几十块到100块不等,而且又1年以上质保的。立马下单直接换板子。
过了几天后,换上主板,测试完全修复。以下是一些图片。

主板型号铭牌

老主板已经炸了管子。看不清楚型号,上面还有很多小强尸体,另外那长方形的不知道是虫卵还是机器本身的啥零部件上的,手里一捏就碎,内部也没啥液体,组织之类的东西。

买的板子到了,对比下是一模一样

随便照了几张内部图
这是进水电磁阀

水位开关

记录下型号

滚筒洗衣机为啥重,因为内部有水泥块,我找个里面有三块大水泥块
上部这个就是

滚筒两边还有,目的是配重吧。滚筒通过两边的弹簧吊环吊着,运转起来动静其实不小。更重的机身加稳定的悬挂是保持机器稳定不乱跳的关键。

我把底部反过来一看,发现底部的挡板是用双面胶黏上的,上次跟师傅搬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已经脱落了,底部电机等等就完全暴露在外,猜测小强很可能就通过底部爬上去的,
另外机器的上面板,脱落的下面板子全是老鼠屎,得挨着擦洗干净,相比简单的换主板,这才是最费劲的。
洗干净的上部盖板,之前的太过肮脏,就不展示了

放到以后的洗衣机下面,没有了挡板就裸奔

下盖板经过除胶,再打上泡沫胶,准备粘上去,这个必须得粘好,不然虫子很容易就上去了,不知道哪里又得遭殃。

发现简单的泡沫胶根本粘不住,再上704,为了临时固定,再上热熔胶

一番折腾以后终于严严实实的盖住,不隙牙裂缝了

搬回去之前测试没问题了。最后归位,完工。

整个这个经过下来,开始我是怪那维修的师傅收费太贵(相比我得到的渠道而言,确实贵)。包括上门费啥的,100块钱也觉得贵
但是,换个角度想,别人就是靠这个挣钱养家的,无可厚非。如果我不知道淘宝,或再懒一点不想动,那么他哪怕收500,600也就那么着了。
问题就出在,我们现在有万能的淘宝,有网购,有发达的信息渠道,让我知道了这价格得内幕(从跟二手配件的商家那里得知,现在这个板子根本没有新的,都是二手拆机),当然他可以像网友说的那样,主板你知道几十块钱就能买到,那我人工多收啊,但,这就超过一个度了,不能板子50,人工500吧。反正这超过我认可的度了,总之,坏就坏在,让我知道了这底价。
所以,是因为现在的网络环境,改变了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,也更直接的改变了这类家电维修师傅的经营策略 (当然他也可以选择无视),我相信遇到我这类问题,稍微有点动手能力的,都能够自己搞,哪怕不自己修,也有法查到相对透明的原材料价格,这对于这类街边维修铺子来说肯定不是好事。但是,这就是大势所趋,至于该怎么经营,是一年不开张,开张吃三年的大快朵颐,还是跟着做一些改变,那就不是我思考了的。
————本贴完————

网友A:
如果是波轮洗衣机,销量大的一些品牌型号有很多副厂板,没错,就是副厂,因为整体电路简单,很容易就抄板。
滚筒的大多有屏幕,有很多的程序模式存在单片机,基本都是拆机板。

大到汽车,小到家电手机,都是一样。保有量大就很容易买到便宜配件。
一些稀有的型号,修起来都找不到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波轮洗衣机,销量大的一些品牌型号有很多副厂板,没错,就是副厂,因为整体电路简单,很容易就抄板。 ...

是的啊,汽车一样,副厂件便宜大碗

网友:
换主板500,有点太贵了,要知道新的洗衣机也才7、800

网友B:
懂点电子的,基本上都可以自己修。这种大家电,外观件没出问题,一般就主板坏了。换就行了。。我家的电磁炉,我都自己修,风扇也是。。

网友:
换主板500,有点太贵了,要知道新的波轮式洗衣机也才7、800

网友:
这种大家电,外观件没出问题,一般就主板坏,换最直接。

网友:
俺的滚筒也是,偶尔程序会卡住
推测也是主板的bios有坏块?

网友:
收藏利于自己的洗衣机参考,

网友:
我家好多舒乐和菊花的老吊扇,收废品的说5块钱一个,我自己拆铜一个吊扇大概有7两铜。外加一公斤铝。这些加起来已经超过40块钱了

网友:
这是趋势,从自己修洗衣机到自己换肺因为大夫给换直升机空运500下不来

网友C:
你们家可真够热闹的,又是小强又是老鼠。。。
另外屏幕上的保护膜该撕掉了吧,看着难受。。。

网友:
收个三百我觉得合理

网友D:
换板最直截了当解决问题   就是太贵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懂点电子的,基本上都可以自己修。这种大家电,外观件没出问题,一般就主板坏了。换就行了。。我家的电磁炉 ...

其实去年冰箱也是自己修的

网友:
动手能力超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们家可真够热闹的,又是小强又是老鼠。。。
另外屏幕上的保护膜该撕掉了吧,看着难受。。。{:013: ...

那是噢。有生活气息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换板最直截了当解决问题   就是太贵了

我菜鸟水平修板子成本更高,要没找对地儿还得继续等配件,要是修了半天修不好,还得换板子,时间成本又上去了

网友:
家里的洗衣机也有问题了,懒得修。以前迷信大牌,现在也不信了,买个新的1K多的,用几年就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