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求助:格兰仕洗衣机漂亮洗时显示E01故障

楼主(2024-07-24):
格兰仕7L滚筒洗衣机主洗完后显示E01故障,然后就卡在那里滴滴叫

大致情况:能正常主洗,正常进水、排水,只是在主洗完成到漂洗时显示E01故障,一直过不了漂洗这个坎,但当换到快洗(只有漂洗和脱水)时,又能正常洗涤。
症状:当一个洗衣模式有主洗、漂洗、脱水三个环节时,主洗完脱水后,进入漂洗时就卡住,显示E01故障;当换成只有漂洗、脱水两个环节时,洗衣过程正常完成。
排除:已尝试更换主板和水位开关,依然出现同样问题,说明主板和水位开关正常。
请高人指点,洗衣机出现这个故障的问题点在哪里?

网友A:
4个回答默认排序

qq442560172

已采纳
E01故障码是洗衣机舱门未关好的提示。如果确认舱门已经关闭,但E01仍然出现,则可能是由于洗衣机舱门开关接触不良所致。此时建议联系厂商维修售后人员进行检查和修理。

除了E01外,洗衣机还有许多其他常见的故障码:

- E02:表示排水超时。需要检查排水管是否被堵塞或者弯曲,并确保排水泵正常工作。
- E03:表示脱水不平衡。需要重新分配布局并启动脱水程序。
- E04:表示进水超时。需要检查进水管是否被堵塞、龙头是否打开以及阀门和过滤器是否损坏等问题。
- E05:表示洗衣机内部温度过高(超过50摄氏度)。这可能是因为热源太靠近洗衣机引起的,建议调整热源位置。
- E06:表示使用了高泡沫的洗涤剂导致泡沫产生过多。这种情况下可以再次运行清洁程序来消除余泡。
- E07:表示使用环境温度太低,尤其在北方冬季更容易发生此类情况。应将洗衣机放置在温暖的环境下。
- E08:表示电压过低。需要检查是否通电以及接地线是否正常连接。
- E09:表示电压过高。同样需要检查并解决电源问题。

因此,如果出现故障码,用户应该仔细阅读说明书或者联系售后服务人员来解决问题。同时,在使用洗衣机时也需注意保养和正确使用方法,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故障。

网友B:
我猜测是排水阀故障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个回答默认排序

qq442560172

舱门问题已排除,并且它只是从主洗完到漂洗环节才显示故障,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故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猜测是排水阀故障了.

已换过排水阀的开关,依然显示故障

网友C:
建议检查一下排水电机和排污阀,看看是不是有啥东西卡住排水电机,或者排水电机的线,它与主板接触不好也会造成这个故障。因为主板和水位开关你都换过了,我能想到的是,排水阀有异物、造成排水电机有时正常、有时卡住;排水电机线不好,电压时通时断,造成排水不良。因为漂洗时会进几次水、排几次水。

网友:
排水电机出了故障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检查一下排水电机和排污阀,看看是不是有啥东西卡住排水电机,或者排水电机的线,它与主板接触不好也会 ...

谢谢哈,排水阀看过了没有问题。如果是排水电机线不好的原因,那应该是在任何时候都会显示故障,但现在只是在主洗转到漂洗这个转换环节显示01故障,如果从漂洗开始的话,一切正常,并且故障显示是固定在这个环节,因此感觉不是线路的问题

网友:
查一下是不是排水超时,或者排水慢了衣服太湿脱水不平衡,脱水启动立即保护。还有是变频电机还是定频电机。仔细观察一下主洗-漂洗,漂洗-脱水之间程序,时间,电机转速,有什么明显差别。

网友:
试试检查电容

楼主:
电容有问题的话应该是完全不能工作吧?像这种只固定在某一个环节卡住如果跟电容有关,请教下原理谢谢

网友:
放水速度太慢也有显示这个

网友D:
放水太慢了,也会显示错误

网友:
翻出来的说明书

网友:
关门开关 ,水位感应器 可以去看看 基本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修好了吗?

网友:
上面的流程里只有先洗再排再漂模式时  中间才会有即排又进的状态
看楼上的说明书 E1是因为排得太快又进得太慢, 在单位时间内没达到预定水位,
那尝试清理一下进水管过滤口的泥沙, 再正常洗完排水后 立即把排水管挂起 看看E1还有没有发生 以定位故障.

网友:
排水泵卡东西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放水太慢了,也会显示错误

放水很快,只要从漂洗开始,放水还是洗衣都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