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老表优利德ut56在家放的时间久了 电压档空载不为0乱跳

楼主(2024-07-24):
电压档空载不为0,乱跳,几个档位都会跳,跟实际值比,偏小5%-10%,测家里插座显示222,正常用的5号电池1.472v-1.455v这样跳动,电阻电容档正常,本人小白,求教这是怎么回事?是芯片问题还是要校准了,拆下来主板微调过后面的电位器,没反应,又调回去了。开机放久一点,好像波动范围会小一点

网友:
电池不行了?

网友:
表值多少钱的?

网友A:
我记得优利德这种老表很多都是电解电容失效造成的

网友B:
我搞维修15年,基本都用这表,里面的换挡V片磨穿了两套。

最后都出二手了。

网友C:
没有基准还敢乱调里面的电位器
你这也不用追求太准了,反正是小白
各档短接表笔归零就可以了

网友D:
接触不良呀!!!

网友E:
查不出问题返厂帮维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有基准还敢乱调里面的电位器
你这也不用追求太准了,反正是小白
各档短接表笔归零就可以了 ...

接了个直流电源跳的,微调,没变又拧回去了,1/8圈差不多

楼主:
新电池,应该不是电池问题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优利德这种老表很多都是电解电容失效造成的

论坛里我是不会修那个ut61a帖子类似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接触不良呀!!!

哪里?主板上的旋钮电路吗?还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查不出问题返厂帮维护。

要打电话吗?还是售后有邮箱啥的

楼主:
刚换的新电池,应该不是电池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优利德这种老表很多都是电解电容失效造成的

和论坛里我是不会修的ut61a的帖子情况类似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搞维修15年,基本都用这表,里面的换挡V片磨穿了两套。

最后都出二手了。 ...

比较皮实,最后不卖收藏看看也挺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有基准还敢乱调里面的电位器
你这也不用追求太准了,反正是小白
各档短接表笔归零就可以了 ...

我有拿一个直流电源对着调了下,拧了1/8圈,没敢多调,又拧回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接触不良呀!!!

哪里?是旋钮的电路板吗?还是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查不出问题返厂帮维护。

打优利德的售后电话吗?还是邮箱什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