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家里用的两个yeelight浴霸遥控器耗电量相差十倍-维修中

楼主(2024-07-24):
家里安装了两台yeelight的浴霸,其中有一台浴霸的遥控器差不多两个月要用一颗2032,而另外一台的遥控器却十分省电,一两年不用换电池。在使用频率差不多的情况下,理应电池寿命差不多。以前一直没有时间折腾,最近几天闲一点,拆开量了下待机电流,正常用的遥控待机1.5uA电流,耗电的那个遥控待机17.2uA。正常的那个遥控按键指示灯亮时电流6mA~10mA左右,耗电的那个遥控按键亮灯时电流在22~27mA,昨晚给它拆开,逐一排除了所有电容、按键漏电情况,目前考虑是TLSR8267蓝牙芯片问题,网购同款芯片还没有收到货。准备芯片回来了刷数据,再看看。这个过程中的维修思路是否有问题?请各位指点一二

网友A:
用热成像仪测测看看主板上哪里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热成像仪测测看看主板上哪里热

一是没有这个工具,二是它不是短路。恐怕看不出来的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热成像仪测测看看主板上哪里热

ua级别漏电,呼吸的温度都比他热了

网友C:
这个玩意厂家就靠里面的固件吃饭的。。。
要是能读出来不是都可以造一堆冒牌遥控了么??

一般性这个有可能是外围漏电,或者芯片没进入睡眠模式,返厂重新彻底复位应该就好了。自己也可以尝试进入遥控配对模式重新配对。。。

虽然不厚道,如果这玩意是通病,可以去厂家保修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玩意厂家就靠里面的固件吃饭的。。。
要是能读出来不是都可以造一堆冒牌遥控了么??

感谢指点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ua级别漏电,呼吸的温度都比他热了

亮灯的时候电流很大,而且大的多,就容易测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亮灯的时候电流很大,而且大的多,就容易测了

这个思路肯定不行,因为按键是瞬间的,还来不及发热就自动断开了。主要是待机电流太大相差十倍,说明功耗主要在这上面。4楼兄台说的在理,可能是蓝牙固件问题。它有几个工作模式,没有进入省电模式有可能的。目前可以排除外围漏电,因为 每一个电容和所有按键我都断开试了的,待机电流没有减小因此说明问题出在芯片本身,有可能是模式问题,有可能是性能不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玩意厂家就靠里面的固件吃饭的。。。
要是能读出来不是都可以造一堆冒牌遥控了么??

难怪,一个这样的遥控器网上能卖一百至三百

网友D:
好奇你去哪找的固件,怎么刷进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奇你去哪找的固件,怎么刷进去

曾经提取过小米多功能网关里面的固件,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提取到。我这只是复制,不是破解。看看行不行,望大家给点意见

网友E:
抠电容,贴片电容漏电很常见,一个一个抠,观察电流。

网友F:
可能是电容漏电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抠电容,贴片电容漏电很常见,一个一个抠,观察电流。

不是电容漏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可能是电容漏电!!!

可以肯定的是,不是电容漏电

网友:
二个一样的遥控器,对比一下不就行了。

网友G:
电路板洗洗干燥后测量,发射时电流对比偏大、后级是否有问题

网友H:
芯片吹下来洗洗板吧 看样子像进过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芯片吹下来洗洗板吧 看样子像进过水的

没有浸水,密封完好。那个是我拆电容喷了酒精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电路板洗洗干燥后测量,发射时电流对比偏大、后级是否有问题

它这静态的时候电流明显是十倍大,发射的时候对比也是相应的大。可能还是在芯片那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