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芯邦] 芯邦量产工具最新版本V7200(20200902、20211216)

楼主(2024-07-24):
芯邦ChipBank主控U盘量产工具,使用前请先用ChipGenius检测主控和芯片,先用APTool V7100清除 再用umptool v7200量产

网友:
umptool v7200自带的擦除选项是不是和APTool V7100的清除一样?

楼主:
你们再试试

网友A(2024-09-03):
已经下载但是不好用。还不如2021-02-01版本的能读出来,这个一点显示都没有。不知道咋解决。

网友:
这个能量产2021-5-12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经下载但是不好用。还不如2021-02-01版本的能读出来,这个一点显示都没有。不知道咋解决。 ...

应该是版本老了一点

网友(2025-04-09):
正在找,不知道能不能用,宝上卖的扩容盘

网友:
楼主,我点下载,扣了1分,又扣了55分,为什么没有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