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各位大神,厨房吊顶风扇有推荐的吗?

楼主(2024-07-24):
想装到吊顶上,吊顶铝扣板规格为300x300。。

求推荐一个能直接装到铝扣板上的厨房风机。。。。

不要凸出吊顶的那种,

网友:
直接买300*300的就行。

网友A:
我是知己诶在厨房挂了个壁扇

网友:
拼多多搜索厨房凉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知己诶在厨房挂了个壁扇

我也是在厨房墙上挂了个壁扇,没打洞,用的粘钩挂上去。除了不对到火吹,效果还可以。

网友:
我是装在墙上的,打个洞

网友:
淘宝上多看几家就知道规格型号了

网友:
感觉还是弄个吊扇效果好

网友:
厨房用吊扇壁扇都不理想,高处的热空气在室内反复循环,感觉比不开还热些。最好还是在油烟机之外另外安装排风扇,把顶部的热气直接排到室外,因为排风扇和油烟机双重作用,厨房空气会强制循环产生自然风效果。

网友:
吊顶上有出气口?

网友:
这种300×300的吊顶扇即使有,效果也不会好,还不如排风机。

网友:
没什么用,开抽油烟机即可

网友:
厨房最好的还是装个排风扇,这样热空气能排出去,装吊扇的话风会吹到火苗上,有点风险!

网友B:
选这个狗东志高的,100出头,300*600的便宜,带摇头带灯,单吹风遥控,

网友:
厨房油烟大,嵌入式的清洗的时候就大麻烦。我的厨房用的小吊扇,炒菜的时候开着更热,洗切的时候开着凉一会。

网友:
你不会愿意开的,风容易影响煤气灶火焰,特别是天然气,火大没力容易被气流吹散!

网友:
吊顶的吹风机没见到那个好用的,只要厨房空气流动大点就会干扰炉火,导致炒菜火力不集中,抽风的好一点,中式爆炒决定了油烟问题,风机清洗的时候就知道有多痛苦了,平常摘菜前用壁扇,抄菜时披空调服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选这个狗东志高的,100出头,300*600的便宜,带摇头带灯,单吹风遥控,

这个是带加热的不?看着挺不错,不知道安装费要多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带加热的不?看着挺不错,不知道安装费要多少

冷风,里面就一个风帘那种风机叶片,自己安装就行,配件齐全,直接卡在龙骨上,不是很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冷风,里面就一个风帘那种风机叶片,自己安装就行,配件齐全,直接卡在龙骨上,不是很重 ...

哦哦,好的。感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