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电源管理芯片丝印CU2XE具体型号

楼主(2024-07-24):
     一个DVI视频光端机里面3.3V芯片烧了,丝印CU2XE查不到具体型号,看电路芯片2接地、3是3.3V输出、4是5V输入、5好像空着、1和6分别接电阻,有知道型号的朋友帮忙指点,谢谢。

网友A:
你看看是不是这个

网友:
应该是SY8009BABC

网友:
你们用丝印能查到型号,我用的就什么也查不到。这是什么软件?

网友:
也想知道如何查到的,常用的软件搜索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是不是这个

是的,谢谢朋友帮助。它的代码是前2位,后三位是年、月、批次,看了PDF才知道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朋友的帮助,有了PDF文件就方便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