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天逸AD780前级输入口只有LD有声,何故?

楼主(2024-07-24):
LD之处他插口,无论机械选择开关怎样调,都无声,兩个三极管坏?机械开联坏?

网友:
其它插口是假的?

网友:
LD口放大倍数特别大,建议清洗开关和定位器

网友:
都拆开了,测量一下波段开关不就清楚了

网友:
3楼意见不错,建议执行,实在不行了把这些个原件一个一个的拆下来量一遍,我就不信修不好它。

楼主:
谁能给个电路图,天逸AD780前级电路,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谁能给个电路图,天逸AD780前级电路,

找到张图了

楼主:
基本判断的机械选择开关故障,但不知实物引脚对应于电路那一个脚,不好测量通断

网友A:
会不会是信号选择开关触点氧化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信号选择开关触点氧化了。

大概是,灌w_40清洁无孰効。网上也没这种开关。单一组输入也基本不应响使用,不折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