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] 荣耀x30换屏幕总成后开关机没法用了,请教大家

楼主(2024-07-24):
换过来之后,开关机按钮顶不到触点了,无法开关机,有换过的坛友指点一下吗

网友A:
那就是你没安装到位啊,昨晚刚换了一个P40 PRO+

这个活,只能自己多观察、多研究那个地方没安装到位

网友B:
只有一个可能是你没安装到位,重新拆装一遍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是你没安装到位啊,昨晚刚换了一个P40 PRO+

这个活,只能自己多观察、多研究那个地方没安装到位

这个手机开关机按钮也是指纹识别的地方,里面的结构也很简单,除了一个小铁片也没别的东西了,昨天晚上研究了两个小时也没找到怎么弄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有一个可能是你没安装到位,重新拆装一遍吧。

按钮那没啥东西啊,就有一个指纹识别按钮和一个小铁片,真不知道咋研究了

网友:
背面垫层双面胶

网友:
荣耀30S的22年先后换过2次屏,倒没碰到你说的问题,但换了屏可能是胶合不够好还是使用不当心,没多久又起边最后触摸失灵,最后还是换了手机。话说这手机电池真不错,用了3年还挺经用。

网友:
重新装一遍,各个接口插牢,估计就好了

网友:
肯定装配有问题,好好研究一下下吧!

网友:
是否把开关按钮装反了?

网友:
过来学习,多多指教

网友:
这肯定是没装到位

网友:
数码小白前来学习

网友:
现在的开关确实不好装,看是不是铁片变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