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海尔空调KFRD-27GW/U(ZXF) 全热交换器

楼主(2024-07-24):
空调是2006年1月买的,1p的3099元和1.5P的3599元各一台。
2006年夏天开始使用,还经常打开新风功能。

本来就是智商税,里面就是一些纸壳能换新风?
安装工还直接就省掉了。

不知道就算了,过后十几年后明白了。。。。。。

1P的2014年换过主板,期间可能因为用的少,长时间不用,再打开就不开机了。
480元换主板,维修师傅也没说新风没装的问题,估计人家看出来了。

1.5P的2018年坏了,没修直接换新。

最近时有看到网上说空调新风功能,我也看一下18年前海尔空调的新风功能。
1.5的没有了,看看1P的吧。这一看,就有了这个帖子。

酒红色的挺好看,安装效果非常差,看着邪的。
超薄机,开机后机盖向上平移。

空调说明书关于新风的描述,卖点。
说的热闹,其实里面就几块瓦楞纸壳。

单就这部分又有了新的名字

室内机,新风管没连接,倒是都捆在一起来

室外机,盒子倒是装了,可是没接零线。

这是电线,零线没有使用的痕迹,在外边风吹日晒十几年。

拆下来了

每面都看看

开拆 进风口滤网可以抽出来简单清灰。

风轮

接线,一根火线和一根应该接机器外壳的零线,安装工没接。

两个接线端加一个保险

另一面

进出风口

核心部分,风轮和滤芯。一次性的,不可能更换。

就是瓦楞包装盒纸板!很小的几块纸壳说的高大上。

电机是两面的铁片卡在槽里固定

拿出电机

220V的

再拆。全新没用过,一次也没用过,就是脏了。

真不知道还有多少被蒙还没发现的事?
常来本坛,互相交流,增长知识和见闻。

补一张遥控器的图
中间两个绿键是“新风”和“健康气流”,靠几张纸壳就做到了。

网友:
安装工图省 事儿没给接好

网友:
这就是个粉尘收集器吧,我们这里室内房间一个礼拜不擦灰会堆积一层白白的

网友:
南北通透很重要,开窗对流效果好

网友:
这个瓦楞纸可不是普通纸,这可是HEPA滤纸,能过滤PM2.5的

网友:
维护困难,不如开窗通风

网友:
妥妥滴智商税,作为安装工的我当年也是这样装的,管子不插,线不接。只要空调制冷就好了。有明白的用户直说。我开窗半小时比它换新风强多了

网友:
老东西  还是用心

网友:
直接双向换气扇就行了,进出风口必须要连接到户外

网友:
那是HEPA滤纸时间太久老化后像纸壳了。现在的新风空调这个部件都集成在室内机,且可以更换。这也就是个迷你的新风机,安装工可能没见过这高端韭菜机型,。整体来说还是玩概念,有用,但用处不大。但是最产品来说这是很大卖点,能有更高的利润。

网友:
还是有些作用的,只能说厂家的初衷是好的,实现手法很简单,毕竟成本在那里。
但是安装太糊弄了,就像外机如果有平台的话,四个螺丝永远只装2个,说不会吹下去。

网友:
不能说一点用都没有,只能说效果很差。

网友:
新功能高附加值

网友:
新风是有效果的,只是风量太小,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网友:
这盒子主要功能是热交换
新鲜的室外空气与排出的空气进行热交换后再吸入室内
作用: 节能
不考虑节能的话,当然直接开窗换气效果更好

网友:
海尔公司和承包商(安装工)希望给您五百元删除此文

网友:
还没有机会接触这样高大上的韭菜,期待有机会见识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和空调,哪个更省电

网友:
提高附加值,好卖的更贵罢

网友:
需要经常检修和更换配件的部件,不应该挂那么高的地方,不然一般人处理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