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感觉绝对不可能的电脑故障

楼主(2024-07-24):
手头买的一台Q704平板,160元,不带电池,屏幕有一道裂纹,既不影响笔触,又不影响手触,就是没伤电磁屏也没伤触摸屏。说问题之前先问一下笔的问题。

1、为手机买了几只电容笔,这个不会错的。Q704平板、华为平板都能用,说明Q704平板有电容功能。
2、Q704平板、Q584平板笔通用,买的时候号称电磁笔,笔头就是白塑料。记得以前有朋友说是压感笔,正好找到以前的笔记本电脑笔,处理器c800的那种,好象是二代赛扬,比p3稍微早点、3、比p2稍微晚点、感觉效果不如正宗p2的那种,记得当时说是压感笔、电阻笔之类的,当时用非常好,后来电脑系统崩溃了。这个笔在Q704平板、华为平板与手机上都不能用。
4、因故用到学校的手写板,就是一块黑的板子,接到电脑上,一般在黑的板子上放一张白纸,在白纸上写字、画画,都传输在电脑上。这个需要充电,据说这肯定是电磁笔了。结果才知道、板子也要与电脑通过USB连接、比还要与板子之间蓝牙连接?好像切断电脑,板子、笔等都亮,说明都带电池。这个是美术生用的,而且笔在白纸上写字、前头就是圆珠笔,我不懂原理,这是现在的,大家应该比较熟。
5、此笔当然不敢在我的Q704平板使用,毕竟圆珠笔头。轻轻垫了一张纸,在上边写,居然真没反应。因为Q704平板带的笔不能拆下来,没在这个手写板上实验。

想问一下,这个Q704平板用的笔到底是什么?不是电容、不是压感、好像也不是电磁?

楼主:
与标题相符的内容是下边。

这台Q704平板,买了底座。
第一个问题:电源直接接到平板电源口,USB连接扩招,在连接别的,一切正常。
电源直接接到底座电源口,鼠标键盘等接到底座对应口上,能用时一切正常,但有时候会自动关机,关机后很难开,当然等待半小时好像就行。主观感觉应该是原配电源功率不足、加上底座用电增加,可这一切都应该是设计好的啊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就行了?感觉就像某些别的机器内部电池电量损耗开机电流太大点不亮、冲一会儿就好了(我的某些二手手机有此问题、特别是充满电开机支持时间不足10分钟的手机),可问题是底座没有电池啊。

第二个问题。接上键盘,有时候按下某字母,会出现两个。第一次配的是ps2口转USB的鼠标键盘,出现此问题,怀疑键盘故障,更换到台式机上,就是下边这台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63839-1-2.html
在台式机上一切正常。当然怀疑转换线不支持。
为了Q704平板更换USB键盘鼠标,平时正常,这几天连续下雨,又出现那种按一个按键弹出两个字母的问题。主要是按G实际出现JG。用记事本实验,连续按一直如此。挨个实验,忘了还有那个按键也如此,只有两个按键有次故障。等到几天不下雨,又好了。首先怀疑键盘故障,可是在连续几天雨、此电脑按键故障一直如此时,拆下键盘接到Q584上,无此故障,放回Q704又如此。我觉得电脑不该如此原因,应该在键盘,可是两个键盘皆如此、且都是放在别的电脑上就好了。无论如何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有碰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吗?不为了修,就是这个困惑太奇葩。

网友:
说到笔,我还是对三星的笔有点佩服。

网友A:
这个Q704平板用的笔其实是电磁笔,与三星S-PEN通用。与ThinkPad电磁笔通用,但体积稍大,不能插入Q704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Q704平板用的笔其实是电磁笔,与三星S-PEN通用。与ThinkPad电磁笔通用,但体积稍大,不能插入Q704内 ...

是的,但都能用。
那么手写板用的带电池、笔尖是圆珠笔头的那个,不更应该是电磁笔吗?必须充电才能用

网友B:
没看明白,电磁笔与电容屏,有冲突吗?

网友:
不能通用的笔,各是各的

网友:
不喜欢平板

网友:
键盘按键难免出现连击,电脑有连击延时忽略短时间内的连击,有的电脑还能在BIOS里设置连击延时时间,你这平板不清楚有没有,可以看看设备属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看明白,电磁笔与电容屏,有冲突吗?

手机都是电容的,可以用手操作,电磁笔无反应

楼主:
看看看都 是 这一 行

a
s\\
d
fggg
fg
jhj
jhh
k
?l?
;'
;'
只adk正常

网友:
笔不通用 这是真命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