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化设备控制柜里电线,用什么比较合适?

楼主(2024-07-24):
想做一些小型电控箱,需要0.5平方左右的电线,需要尽量细一点,软一点,最好比硅胶线便宜,大家有推荐的吗?

网友A:
0.5的线就很软了,用RV不就行么,还方便定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0.5的线就很软了,用RV不就行么,还方便定型

主要是一些控制信号和传感器信号,我想0.3平基本就够用了,0.5平应该很保险了/

网友:
3239硅胶线,0.5的差不多60元100m,再便宜就是rv线和1007电子线了

网友:
不是高温没必要用硅胶线吧,普通阻燃的合格电线就行了。

网友:
电柜是尽量不要用硅胶线,用RV线就好了
硅胶线虽然软和耐高温,但横向应力比较小,容易被切断

网友:
如果是中等强度要求的,非高温环境的普通的PVC线就够了。
如果线强度要求不高,环境是高温的,那就硅胶线。
如果又要耐高温又要线有一定强度,那就推荐AFR250绕包软线。
仅仅是有耐磨要求且有理线需求的可以加绝缘螺旋套管。
如果是有更高要求的,建议加金属铠装套管。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