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调没有地线,装漏电保护器是不是没啥用的?

楼主(2024-07-24):
空调没有地线,装漏电保护器是不是没啥用的?

网友:
还是有用的,只是没有那么灵敏和安全。
为了自己安全,还是有必要做一根地线的。

网友:
有用,字数字数

网友:
有用的,漏保是检测进出电流不平衡

网友:
空调外壳搭铁火线或者接火线负载,安装了漏保后如果墙壁潮湿会跳闸吧...

网友:
漏电保护器不是靠地线保护,而是通过监测零火线的电流差异来判断是否漏电的。当出现漏电时,火线电流会大于零线电流

网友:
还是安装一个吧  这样有点危险

网友:
没地线人不去摸不会跳,有地线不去摸也会自动跳!

网友:
装了漏保就看接触位了。有一点用。墙面导电。、

网友:
这要整成连续剧了,大家都在踊跃回复你,但没看你的反馈。

楼主:
准备去掉漏电保护器。直接用一个空气开关。

准备去掉漏电保护器。直接用一个空气开关。

网友:
还是有必要做一根地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准备去掉漏电保护器。直接用一个空气开关。

网友:
漏电保护器不是靠地线保护

网友:
通过监测零火线的电流差异来判断是否漏电的

网友:
有用。以前农村没有地线。都用DZ18-20漏电保护器。

网友:
漏电保护器是依靠检测零火线上的电流实现工作的,单线电流超过30ma就会跳,跟地线没有关系。只要总闸上有漏保,那下面的空调用空开就够了

网友:
现在的电流互感器式漏保跟地线无关,地线是独立的接地保护,没有地线漏保才显得更重要。

网友:
还是有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