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求助!胜利VC9880+万用表三脚电位器VRF的阻值是多少??

楼主(2024-07-24):
旧版VC9808+,丝印为VRF的的三脚电位器磕掉了,已知它是203, 20K的,但是不知道应该旋转到什么位置?  看PCB他有两个脚连起来的所以就是0-20K取一个值

不装这个电位器的时候,测电压,正测和反过来测会有差值。我贴了一个10K的电阻上去,倒是正负一样了。但是还是想知道这个阻值是多少?

从别处找来的照片可以看到是20K的

网友:
每个表都不同,也许有几十分之一相同,如果是固定阻值就不会设计成可调电阻了,一个可调电阻好几分一,一个贴片电阻一分钱不到

网友:
你看它是管那个功能的。然后用标准的四位半表标定一下就行了!没必要看别的表调到哪。。。

网友:
2楼说的对!要重新校准下。

网友:
不是谁都有标准的四位半的,那么怎么办?没办法,随便装一个上去,按别人的图片调到那角度。每次测量时默念一句,我的表比你们的都准,不准的是你们,在座的都是渣渣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