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美国国半金属封装LM1558H运算放大器拆解,能做个耳放吗?

楼主(2024-07-24):
淘的进口古董电路板上拆下来的,金属罐封装的,用锉刀弄了五分多钟才给锉开,顺便问问大家,能DIY个耳放吗?或者别的啥东西,外围电路简单些,少废话上图:

网友:
好东西 可惜被拆了呀

网友A:
这个做音频就算了吧,或者说要求不高可以,毕竟速度较慢、失调较大、噪声较高、输入电压范围较窄,用途也不是为了音频放大而设计。
这东西实际上是uA741的双运放版,除了没有调零脚以外,其余性能和uA741一致。
LM1558的强项是工作温度, 能够达到-55°C 至 125°C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做音频就算了吧,或者说要求不高可以,毕竟速度较慢、失调较大、噪声较高、输入电压范围较窄,用途也不 ...

感谢科普,学习了。

网友:
都是商家炒作把售价炒起来的!

网友:
可惜可惜,好奇害死猫。

网友:
哈哈,不是1510嘛

网友:
里面原来是这样的,看着那些线条是什么东西呢

网友:
谢谢分享,电子放大镜不错,成像紫边少,很清晰
耳放用5534怼吧,这种金封早期的民用产品(可能是军品淘汰)一般噪声大

网友:
放大镜不错!!应该是显微镜吧,赞一个

网友:
过去的老电路板上,可以见到有这样封装的ic

网友:
不密封避光没法用哦。
以前用金封三极管做光敏三极管

网友:
高端产品啊

网友:
真漂亮啊

现在哪舍的给你金封

网友:
旧货,有好的

网友:
这是多少纳米的

网友:
金封外壳看上去很扎实,内部的引线却细如发丝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