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两步路户外助手 奥维地图,图新地球能用的高清国内国外图源。高德不看

楼主(2024-07-24):
1.  只懂高德人不需要看。

   很多软件带的是高德的地图,不清晰,国外的也没有。比如两步路。

2.很多软件支持自己导入图源。去年给两步路导入了几个地图。

3.官方软件,往往有忌讳,不给你带谷歌地图。国家有克制。

4.从微信,搜索那里搜:图源,,,往往有新的,也是有效的

最新0.3米高清稳定图源!奥维地图、两步路、图新地球、ArcGIS、Globalmapper软件导入查看

楼主: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src=1 ... 5402&signature=*QE0PVuAo3ZQvr6n1CwGCE6E8Lh-lbYy8ERiDwtmdEBYsRePvYEkWfHBo961ZkNvNQCAy*T7JWKmV6jQmTFskDPQt5dtX6YiZ73Nd9ky34-x7ds4JfHntF36S8jX2ERR&new=1

楼主:
微信里的连接,怎么转到这里??

自己搜很方便的。

≮户外导航≯深圳两步路添加最新骨科图源教程原创 牛艿 徒步山海户外 2024年03月30日 02:24 广东
徒   步  山  海
Mountain And Sea Hiking

要 山 要 海 要 自 由

         【两步路虽然耗电耗内存延迟偏移】

探险家琨禾

,赞13

      想起你用两步路导航迷路的往事吗?想起你傻傻的用个2D地图都不会切换图层的年代吗?两步路带给我们很多的回忆,可能很多人已经习惯用了,虽然自带的地图没有用,但是你可以手动添加图源!

深圳徒步山海户外
徒步山海

     在两步路应用程序中添加骨科卫星图的方法如下:

下载并打开「两步路」应用程序:首先,确保你已经下载并安装了「两步路」应用程序。
进入图源管理:有两种方式进入图源管理。第一种是在主界面点击右下角的“我的”,然后滑动到底部并点击“设置”,接着点击“地图设置”,最后进入“图源管理”。第二种方式是在主界面点击中间的“两步路”logo图标,然后点击“图层”,接着点击“地图设置”,最后进入“图源管理”。
添加新图源:在图源管理界面的右上角,点击加号进入添加图源界面。
填写图源信息:在添加图源界面中,你需要填写以下信息:

图源名称:可以自定义(深圳徒步山海户外)
描述:可选填。(每周六组织徒步活动)
坐标偏移:选择GCJ(国测局坐标),以避免定位或道路偏移。
瓦片大小:选择512。
最小级别:输入1。
最大级别:输入19。
Host:填入【0,1,2,3,4】。
下载地址:视频号▶️深圳徒步山海户外
保存并完成添加:填写完所有信息后,点击右上角的保存按钮,完成谷歌卫星地图的添加。
查看效果:回到主界面,进入地图界面,并切换到刚才添加的谷歌卫星地图,查看清晰度和流畅性。
请注意,以上步骤可能因「两步路」应用程序的更新而有所变化。建议使用最新版本的应用程序,并参考最新的用户指南或官方教程进行操作!
最新骨科图源,连接不稳定,你要去哪里就先下离线地图使用:
如果能帮助到你,请用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,关注我们的视频号:
我们的口号永远不会改变:
心之所向,素履以往。保持热爱,徒步山海!

探险家琨禾

,赞14

网友:
高德地图在国内算好的了。。

网友:
什么?两步路?

网友:
用软件缓存谷歌的图层用于导航。好多年前疯狂追过。青春已远在硬盘的某个碟片上还有些热血的痕迹。

网友(2024-12-12):
那个下载地址{$a}这个怎么填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