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拆一个刚买的爱快hx3000吸顶ap

楼主(2024-07-24):
到手就拆,五根天线,面板是塑料,底壳是铝的,上面有2片导热垫。网口和电源看着好像是人工焊接,焊油都没有插。还空着一个网口的焊盘,芯片型号实在拍不清楚,大家将就看吧。实测信号不如现在用的小米AX6000。千兆宽带贴脸不到900,隔一堵非承重墙减半。不过待机倒是功耗倒是挺低,连8口poe交换机一起功耗9W,单机估计4-5W

网友A:
单AP能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AP能用吗?

进入ap设置页面可以切换胖瘦模式,一共有3种模式,一种是直连爱快路由器模式,可以在路由器下管理ap。一种类似于有线中继,可以不用爱快路由器。还有一种是胖模式,开启了dhcp,除了不能拨号都可以

网友:
中规中矩,没什么亮点!

网友B:
多少买的   稳定性怎么样?

网友C:
商业AP还是配合AC做大面积覆盖的场景才是优势吧

网友D:
这个价格不便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多少买的   稳定性怎么样?

买了2个。一共865.8,刚买,稳定性未知,但是这种商用的性能可能没有那么高,稳定性肯定不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商业AP还是配合AC做大面积覆盖的场景才是优势吧

最主要还是家里装修天花板上埋线省力,虽然普通的贵点但是不占地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价格不便宜

嗯,要划到430一个

楼主:
嗯,一共买了2个,80多平方的房子肯定够了

网友E:
信号比路由器还弱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信号比路由器还弱啊

嗯,商业路由器我查了一下发射功率都比较保守,规定最多做多少就是多少,不像家用的。晚上回去把还有一个也接上试试无缝路由怎么样

网友:
爱快的官方设备,信号强度都一般,但是稳定性和带机量是杠杠的。

网友:
有线中继,知道了

网友:
好家伙,铸铝的,妥妥商用。
商用的话这样设计是对的,功放不需要太强,需要更多点的覆盖,稳定性很好。

网友:
这价格真是商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