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肢解美的微波炉,为的就是那头铝牛。

楼主(2024-07-25):
美的微波炉,10几年来没出过大毛病,就是生锈的太厉害看着都恶心,停用很久了,为了做个碰焊机,拆吧!

网友:
这么老的机子居然已经用上铝了

网友:
到处都是铝线

网友:
要铜线的还必须20几年前的才有,十几年的不够老

网友:
碰焊机是什么东东?跟点焊机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碰焊机?  啥东西呀

网友:
我已拆了两台微波炉,就变压器有点用

网友:
不知道什么时候微波炉变压器用上铝了

网友:
我做了一个点焊机厚点的都点不上失败了

网友:
现在要找到是铜线的微波炉变压器太难了,除非能找到2000年以前生产的。

网友:
这微波炉都锈成这样了,还能使用?

网友:
能制作的都是大神

网友:
铝的就不要了

网友:
看来铝线也算历史悠久了……

网友:
比我家的稍微复杂一些,还有显示控制板

网友:
想找铜的?当年微波炉量产的时候就是铝变压器了,要不然当年最便宜的微波炉怎么可能只卖299、288!

网友:
做个点焊机吗

网友:
居然是铝的

网友:
碰焊机=电焊机---------在此文背景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