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直流风扇电机,请教润滑油/脂用什么?

楼主(2024-07-25):
直流风扇的电机,之前原润滑油漏了很多到机壳上,拆出来清洁,有点干燥。平时没关注过润滑脂,某宝买过一瓶润滑油(图二),气味大,有类似矿物油的味道且效果也不行,遂准备弃用。逛了一下b站和论坛,众说纷纭。不知道用什么润滑脂/润滑油,求各位大佬推荐和分享经验
补充一下,图三图四这种含油轴承可以用什么润滑,摩擦力有点大了,转起来有点费力

楼主:
请问各位大佬这种用什么?含油轴承的

网友:
我是搞得人家给大货车传动部位加的那种润滑脂,半透明黄色的

网友:
轴承的风扇几乎不需要润滑剂,把轴承都换了,注意安装时不要损伤轴承。

目测用的国产的NMB 608Z,不知道真假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,不用加油

网友:
基本不用加油 要换也是轴承用黄油

网友:
12铃木克格勃古昌

网友:
这个还要加油?滚珠的。

网友:
我们公司设备上用的轴承都买无油的。

因为产品特性,不能有张力,所有没油的张力最小,都买定制款的无油SNK。

网友:
红油或蓝油,

网友:
你买的润滑油不会是这种假货吧?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53979-1-1.html

网友:
    轴承没异响不用加,这个是全封闭一次性轴承,装在上面除破坏性拆了封盖外没法办,拆下来倒有办法无损加油,不过这样还不如换个进口胶盖密封轴承608,  5--10块一个吧.

网友:
你这轴承不就是含油的??

网友:
滚珠轴承正常加黄油(锂基脂、钙基脂),加润滑油是不适用的,看你这是全密封轴承,如转动顺滑、无异常,应该是不用加。

网友:
12楼是正解,前面也有讲过的,密封的轴承在组装时,里边有脂类的润滑油,所以外面不需要加油,可能渗透不进去,基本上有问题,直接换轴承。

网友:
图二是什么润滑油??

网友:
滚珠轴承加黄油,还有蓝色的

网友:
基本不用加油

网友:
使用钠基润滑脂较好,很早以前的车辆保养有一项就是打黄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