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新手第一次拆台电128g固态,2258xt加海力士tlc

楼主(2024-07-25):
这个固态居然不显示温度

网友:
重新开卡就可以,温度显示被屏蔽了

网友A:
看板子,是台电金黄色外壳的极光系列吧?这一系列好用慧荣的主控,2246、2258都见过

检测时候不显示温度,好像都这样。只要不是不认盘、掉速厉害,轻易别开卡,实验对应开卡工具就让人头大

网友:
2258xt不是烂片之王么?我公司坏固态10个有9个是2258的....基本都是写保护了,重新开卡也用不了多久.我弄个转接当大号U盘用,拷个监控视频什么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板子,是台电金黄色外壳的极光系列吧?这一系列好用慧荣的主控,2246、2258都见过

检测时候不显示温度, ...

谢谢你的指导

网友:
58xt配好片子就是好盘,配烂片就是烂盘,无外置缓存的最适合做移动存储

网友:
我这个SM2258XT还行

网友:
求这个板子的跳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