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1970] 老的波段开关

楼主(2024-07-25):
都是一个东西上面的零件
大家看看有什么特色

网友:
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波段开关,谢谢分享。

网友A:
只能朝一个方向旋转吗?是不是一刀四掷的?

网友:
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波段开关,现在已没啥用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能朝一个方向旋转吗?是不是一刀四掷的?

方向没注意,其他没错

网友B:
动触点这么大,容量不小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动触点这么大,容量不小啊

哈哈,也可以说是多

网友:
真正的波段开关至少有两层或者以上的转盘

楼主:
此地无银,哈哈

网友C:
这波段开关还真没见过。这是多怕接触不良啊,这么多并联滑片。
居然还这么亮,你打理过的吧?

网友:
见过类似的,但这种没见过。家里电三轮用的水电瓶,看充电器里面用的好像就是这种类似的。
楼主这个看起来有好多铜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波段开关还真没见过。这是多怕接触不良啊,这么多并联滑片。
居然还这么亮,你打理过的吧? ...

没有,本色就这样

网友D:
电木年代的东西。好像是银的金属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木年代的东西。好像是银的金属

估计是镀银的

网友:
拆了

先卖铜再卖银

网友:
第一次见到这种波段开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