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播放] 南卡N2单边耳机头简单拆解看内部结构因为接触不良之后还是没修复成功

楼主(2024-07-25):
南卡N2单边耳机头简单拆解看内部结构因为接触不良之后还是没修复成功

论坛积分兑换了一套南卡N2耳机,试用几天后就打理收拾起来了,总共盒子充过3次电。之后因为手里在用的耳机出掉了,就收拾下又拿出来用了。使用心得确实好用,就是通话音量偏小,前几天用蓝牙耳机打电话都说声音听不清,第二就是我经常只用左耳,最后发现左耳的接触不太好,经常自己就连上了,于是乎,趁闲时打算拆开看看内部到底能不能调过来。
进入正题,图片没拍全,因为掉漆了不好看。用台钳垫纸巾轻夹,就爆开了,在用指甲打开壳子。

用的金属滩簧柱子作为触点接触电池及充电口。

这是触摸盖子,还有负责灯光漫射的柔光罩。

捣鼓了半天,总感觉哪里不对,但是又说不上来,怎么调试触点都恢复不了原位。

触点柱也没有变形或塌陷什么的,但是就是比正常右耳塌陷了许多。

电路板下方就是电池,也是靠触点柱进行通电。

单耳电芯容量50毫安,经常听半个多小时还是满电。

电路板翻过来,就是芯片了。

用手持微距放大镜看芯片型号,居然是少见的螃蟹芯片,具体参数不说了。

最后垫了纸巾后还是一样,放在包里有时候还是会接触不良,手机自动会连上,现在兼职会去跑单,带着这个耳机也没感觉,挺舒服的。

网友:
触点拆下来,换个长点的或者在焊接处堆点锡,将触点焊在锡球顶端,人为让它长高点。

网友:
确实,之前一个耳机触点柱也是类似问题,可以堆点锡

网友:
内部很复杂啊

网友:
应该是电路板在壳子内间隙大

网友A:
拆了看了半天没修啊,整整嘛。
这么热的天还去跑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拆了看了半天没修啊,整整嘛。
这么热的天还去跑单。

白天热,单价高,晚上出来跑的人多了,价格就低了,3-5块的都有。

网友:
不简单,自己动手搞的。

网友:
虽然没有修复成功,但是为下次修复积累了经验。

网友:
加焊点焊锡增高

网友:
修来没用,不如买新

网友:
螃蟹的蓝牙耳机比较少见啊

网友:
电池鼓包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