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随身WIFI(MF801TC_SC_V05)

楼主(2024-07-25):
随身WIFI个人博物馆
师傅!车门别焊死啊!我还没上车啊!
今天我们来拆解随身WIFI(MF801TC_SC_V05)

版号:MF801TC_SC_V05
来自马猫店:苏宁大店下面的某个店,懒得看了
实际印刷品牌:影腾(how old are you?)
购买日期:2024/7月
买入价格:10元
机器背面印刷文字:(这些型号毫无意义,必须拆机看版号):QR-Z-GY,HF310
自带流量:需要预存200元,切勿尝试,ESIM请直接拆掉扔掉!
芯片组:ASR1803,不带S
4G天线:PRX+DRX双天线
固件:无控,自带AT,由于硬件没有SIM切换电路,是跳线固定的,切卡没有密码,但是切换无效。
温馨提示:楼主手痒,机器拍照时某些部分可能已经被改造焊接过,不完全作为购买参考。

特别提示,买来是台白色的机,硬拆屏蔽罩导致电路严重破相,那台是我第一台随身WIFI。
虽然电路扯下来一些但是他还能使用。

这台黑色是我又买一台完全一致的,价格爬升至14元。
ASR1803双天线的信号比ZX单天线好不少。
相比ZX,ASR集成度明显高,射频完全集成进入单片机内部。
ASR耗电比较大。估算续航只有4小时。但是电池可插拔更换,不是啥问题。

正面细节:预留屏幕,N多种公模,看的傻眼!

背面,
改动部分1:本来有屏蔽罩,已拆除。
改动部分2:本来是4.35V充电IC,已换标准4056,力求电池不鼓包。
改动部分3:本来LED使用200欧电阻,简直疯了,已更换1K电阻。

网友A:
这个不用卡吗,没看到装卡的地方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用卡吗,没看到装卡的地方呀

有个我打码的5X6尺寸芯片就是sim卡,焊接的esim封装

网友:
影腾的比迅优上网速度快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影驰的比迅优上网速度快!

讯优机器不差,经研究百分百有远程管理,肯定是限速了

网友C:
以分、毛为单位,撸了10多个!
带电池的也撸了,1块多钱

网友:
这个撸完能干什么?

网友:
你这个比较晚的了,wifi是带外接天线的,我买过一个,无法微信卖流量包,只能充值,闲置了想着留用电池,特么的发现电池触点间距跟以前的不一样,小一号。

其他3个都是大间距的,速度还行,也很稳定,但是群里有其他地区的人说不稳定,估计他们那里电信基站不行。

网友:
现在没车了没?我看现在最便宜都12了

网友:
免费的,但没要。主要是不知道能干啥,就不浪费社会资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分、毛为单位,撸了10多个!
带电池的也撸了,1块多钱

我X,禽兽啊禽兽....

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正准备购买呢。求链接。好用的。谢谢

网友:
平时就微信语音就可以。不玩游戏。楼主各位有推荐吗。便宜的买个

网友:
楼主弄好的卖个呗嘻嘻

网友:
装sim卡座,还得配大流量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分、毛为单位,撸了10多个!
带电池的也撸了,1块多钱

这羊毛薅的真 多,囤了不 少

网友:
谁公布一下那个9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