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刚才一个常用U盘拷了东西后,突然就挂了

楼主(2024-07-25):
我的一个16G老U盘,金士顿的,拷了个文件后,插到另一台电脑就认不出盘了,指示灯一直闪。拔出来再插回拷文件那台电脑,也不行了。难道就这样挂了?

网友A:
如果是FAT格式的,有是可能挂的,PC间传输使用,比较稳定的是NTFS格式或exFAT格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FAT格式的,有是可能挂的,PC间传输使用,比较稳定的是NTFS格式或exFAT格式。 ...

和格式有关吗?可能是硬件出了问题吧

网友B:
重新开卡还能玩几天,重要数据就不要存了

网友:
能闪灯说明还有救,我的sm3281单贴b27a跑圈炸了,插电脑不亮灯,拆下闪存才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重新开卡还能玩几天,重要数据就不要存了

搞不来,只有扔了。

网友:
银灿916EN重开一下

网友:
用这个主控应该不是正品金士顿吧,
找量产工具可以重新量产下,应该是坏块太多了。

网友:
这个总感觉不太像正品

网友:
重新量产还能用,

网友:
916应该可以量产的

网友:
不会重新量产的话还是扔了吧。

网友:
重新量产试试,可能掉固件了

网友:
喜欢玩就找工具量产下应该还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