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量网速并不慢,但是每次微信一打开要等几秒钟,是不是正常

楼主(2024-07-25):
苹果的手机,感觉在单位(100M)一打开微信就看到新消息了,但是在家里(300M)打开微信,有时候要几秒钟才能看到新消息,有时候也是很快,会是网络的问题吗?

用测速软件测试都是达标的

网友:
测速软件测得都是去到服务器机房的,不是联通互联网的,,这两个完全没有可比性

网友A:
每次微信一打开要等几秒钟,与微信加载的小程序及功能有关,如无必要,应当经常清理多余的加载,在设置里面应当看到。尤其是经常阅读别人发在群里的小程序连接,及时清理。

网友B:
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,听说这是专用宽带和家用宽带的区别。

网友C:
WIFI和有线网络也有区别呀

网友D:
家里换个dns试试看

网友:
楼主,你用测速软件测测速,看看单位上传速率跟家里 肯定不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家里换个dns试试看

dns是一样的,都设定成了218.2.2.2和218.4.4.4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,听说这是专用宽带和家用宽带的区别。

单位用的其实也是家用宽带,因为本地区对商用家用并无限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WIFI和有线网络也有区别呀

手机插网线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每次微信一打开要等几秒钟,与微信加载的小程序及功能有关,如无必要,应当经常清理多余的加载,在设置里面 ...

同一个手机,在两个wifi下等待时间不同

网友E:
是不是路由器问题,单位的是新款支持wifi6的,家里的过时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路由器问题,单位的是新款支持wifi6的,家里的过时了?

不是
单位是普通有线路由,加2个H3C的wifi5的AP,无漫游功能
家里是H3C的网关加3个wifi6的AP,有漫游功能

网友:
有没有一种可能,是大数据在后台运作,在不同的运营商网络环境下,信息传输量优先级不同?

网友:
同样都是100M,镇上和乡村都能感觉乡村要慢一些,只能说可能转折多了或者虚高吧(上传速度不一样,寻址速度不一样)

网友:
上次上门师傅都没说清楚这种现象

网友:
还有个可能性,虽然都叫宽带但是运营商不同,接入的速率就不同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单位用的其实也是家用宽带,因为本地区对商用家用并无限制

单位每月以K为单位的费用和家里以个位数的一样?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ns是一样的,都设定成了218.2.2.2和218.4.4.4

要不要换成公共DNS试试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